[AT32F413]
IAP升级,跳转后systick中断进不去

楼主:
AT32F415CBT7  外部144MHZ  ,demo里面的boot和app 我稍微改下就可以有效果;但是一旦引导实际的项目APP就不行了,表现就是debug的时候中断进不去;

楼主(2021-07-28):
中断向量表偏移地址、Flash page size、这两个都有注意,也看到了论坛的systick中断,互相注释均没问题

楼主:
这是代码和中断

网友A(点评):
您好 AT32 MCU的IAP 问题 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和你一样的问题 请教您呀

网友B:
IAP前一般会关闭中断, 所以IAP跳转到应用的第一步是开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IAP前一般会关闭中断, 所以IAP跳转到应用的第一步是开中断

这一步做了啊

网友C:
app程序的初始化第一步有加向量偏移到你app的起始地址吗?SCB->VTOR =

楼主:
引用 网友C:
app程序的初始化第一步有加向量偏移到你app的起始地址吗?SCB->VTOR =

有,上面图就有了

网友C(点评):
从上图看很难看出哪里问题,或者你直接用demo烧进去跳转正常吗?然后再查下在demo上改过的地方哪里可能不对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先我使用IAP demo是正常的,自己单独使systick中断也是正常的,就是合在一起有问题,您这里有一起使用的例子吗?

网友C(点评):
我还没用过雅特力的mcu做IAP,但应该是你合并代码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上面图就有了

把enable_irq();放到 all_nvic_abled();上面看看,或者那个all_nvic_abled();的问题?还有一张图上面,写的是:__disable_irq(); 下面有4行RCC复位,把那4行RCC复位去掉试试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将IAP只保留跳转部分几句代码,再测试APP是否正常,如果正常那就是IAP的问题,如果不正常那就找APP的问题

网友D:
查一下boot里,擦每页的FLASH大小正不正常,比如有些每页是2K,有些是1K。

网友A:
您好 AT32 MCU的IAP 问题 您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 和你一样的问题 请教您呀

网友E(2022-04-13):
这个问题LZ能了结一下

网友:
总结一下,app部分还有编译器环境要改vector table和flash地址,代码中还要记住配置中断向量表偏移寄存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