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圣芯片PTM重映射寄存器如何配置?

楼主(2021-07-28):
各位好,第一次调试芯圣芯片,893650芯片,代码模块库例程里IIC重映射到P0.0、P0.1,SCL_MAP=0XC0,SDA_MAP=0XC1,这个C是怎么来的,哪里有说明文档,为何不是00,01?INT0例程里,INT0映射到P1.0,INT0_MAP=0X08,这个为何不是0x10?按芯片手册里串口映射配置寄存器的写法,不是应该高位是PORT口,低位是Pin口吗?这个赋值规则都不一样,搞不来,有芯圣原厂技术的吗?求支招,谢谢。

网友A:
你型号搞搞清楚.芯圣没有893650这个型号

http://www.holychip.cn/pro.php?id=7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型号搞搞清楚.芯圣没有893650这个型号

不好意思!型号是HC89F3650,手册里并没有写相关重映射寄存器赋值机制,只有串口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型号是HC89F3650,手册里并没有写相关重映射寄存器赋值机制,只有串口的 ...

http://www.holychip.cn/pro.php?id=79

去官网咨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holychip.cn/pro.php?id=79

去官网咨询

官网要有的话我就不会在这边问啦,手册里都找不到的东西

楼主:
引用 楼主:
官网要有的话我就不会在这边问啦,手册里都找不到的东西

加官方的QQ群三次,都不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