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继电器的泄流二极管

楼主(2021-07-28):
继电器需要一个二极管释放反向电动势。
请问这个二极管是不是可以很小呢?
3 到 5V 这样的继电器,用 2AP9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点评):
耐压不够,反电势是线包电压10~14倍.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A: 别闹,耐压高于线圈工作电压就可以。 反向电势被二极管限制住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对的,耐压跟线包工作电压有关,与反电势无关,不过2AP9只有20v,很少有人这么用锗管的,常用1n4148,1n4007之类硅二极管

网友C(点评):
这年头还能买到2AP9?

网友B(点评):
回复 网友C: 同感。可以采用1n4148, bat54,1n5819等等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A: 两脚书橱技术不过关啊!

网友E:
2AP9是检波二极管吧,
用个更常见、更便宜的快速开关二极管  4148,不香?

网友F:
用1N4007就好了,检波二极管和开关管开关频率高但电流小

网友G:
2AP9是点接触型的锗二极管,只能作小信号检波用,无力担当继电器续流。1N4148也不恰当,须用1N4001/1N4007较合适。

网友H(点评):
绝大部分应用下都是1N4148比1N4001/7更合适。响应快,更能抑制尖峰。

网友I:
结合系统,如果低功耗,还需要考虑反向二极管漏电流。

网友J:
电感断开驱动瞬间反电动势电流流过二极管,电流大小跟断开之前的一样,不要用点接触的二极管,用1N400X系列、5817~19等等都可以。

网友K:
大陆货,4148,400x系的

网友L:
一般电子产品的继电器,工作电压40V以下、线包电流都在200mA以内吧,40V200mA的二极管足够应付大多数情况;体积允许就用封装大点的4007。

网友M:
通常可以按线包工作电流来选择,对于3~5V的微型继电器,用1N4148可以,但最好用1N400x,因为后者为1A电流且价格与前者相当,封装尺寸也相同,那不如用大些规格的。

网友N:
一般用IN4007就可以

网友O:
2AP9点接触型的锗检波玻封二极管,无法承受继电器续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