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有人用华大的4A0驱动过MT29F1G08ABADAWP这个芯片吗?

楼主(2021-07-28):
用官方的例程修改后不能通

网友A:
官网有nand flash读写例程exmc_nfc_nandflash_mt29f2g08ab.  修改后不能通动手仿真查一下,看看程序的走向。@bill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网有nand flash读写例程exmc_nfc_nandflash_mt29f2g08ab.  修改后不能通动手仿真查一下,看看程序的走向 ...

调试过了,复位都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时序不知道怎么配置

网友B:
你是硬件仿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