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请教各位Arduino大神。

楼主(2021-07-28):
请问下,AVR能用Arduino,请问PIC能否用Arduino开发的呢?

网友A:
从技术角度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目前好像没有PIC芯片开发板的管理包,所以无法使用。要想用只能自己编写相关驱动软件。

网友B(2022-09-24):
另外问下有8051的吗?比如STC8系列的芯片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