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在做PWM互补输出时,波形不全?

楼主(2021-07-28):
我在做AC7801PWM互补输出试验中,出现PWM波形异常情况,如图

放大后

放大后

PWM波形不全

PWM波形不全

楼主:
初始化后,不做任何控制输出,互补波形是完整的,

楼主:
@AutochipsMCU 请问一下老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独立通道发波跑电机是正常的,我改成互补通道发波方式就成这样了?

网友A:
你说的波形不全,是指下面变形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波形不全,是指下面变形么?

嗯,波形到不了底部,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排除了硬件,因为6个通道独立发波,是成功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波形到不了底部,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排除了硬件,因为6个通道独立发波,是成功的! ...

独立发送,是正常的?
那就一个通道一个通道的往上加
看看现象

这个不好说,换我的话,只能一点点的排除

楼主:
使用杰发自带的BLDC例程,直接下载到AC7801中,互补输出,同样波形不完整?哪位杰发大咖,来回答一下,这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谢谢大家!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