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华大MCUF460JETA怎么设置DMA为软件触发

楼主(2021-07-28):
请问 现在只能通过串口发送,用发送完成中断触发DMA发送,请问怎么用软件触发DMA 发送 跟32一样 使能通道 重置发送数。
还有请问    stcIrqRegiCfg.enIRQn是代表中断优先级么
这个是代表什么  stcIrqRegiCfg.enIntSrc
我看到最后都是说中断的枚举号,请大佬指点一下

    /* Enable the specified DMA channel. */
DMA_ChannelCmd(USART_DMA_UNIT, TX_DMA_CH, Disable);
    DMA_ClearIrqFlag(USART_DMA_UNIT, TX_DMA_CH, TrnCpltIrq);
[td]    /* Enable peripheral circuit trigger function. */
   PWC_Fcg0PeriphClockCmd(PWC_FCG0_PERIPH_PTDIS,Enable);

   /* Set DMA trigger source. */这里是设置触发源的地方,不知道怎么设置为软件触发
    DMA_SetTriggerSrc(USART_DMA_UNIT, TX_DMA_CH, TX_DMA_TRG_SEL);

[/td][/td]    /* Set DMA block transfer complete IRQ */
    stcIrqRegiCfg.enIRQn = TX_DMA_BTC_INT_IRQn;
    stcIrqRegiCfg.pfnCallback = &Dma_TX_IrqCallback;
    stcIrqRegiCfg.enIntSrc = TX_DMA_BTC_INT_NUM;
    enIrqRegistration(&stcIrqRegiCfg);

网友A(2021-09-22):
我设置完 发送一次就不能再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