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求助 GD32E230C8T6

楼主(2021-07-28):
keil 单步调试可以正常运行程序,点亮LED灯。通过j-link的swo方式烧写到main flash里面,但是不会运行。Boot0接地了。通过J-Flash烧写和读取main flash 确认烧写无误,换了个芯片也不行,现在人麻了。向各位大哥求助

代码mian函数中只有LED电灯程序。用的是官方的样例,只调整了时钟(其他时钟无法调试,更无法运行)。

main 代码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 enable the LED1 GPIO clock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 configure LED1 GPIO port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8);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8);

时钟选择 system_gd32e23x.c
#define __SYSTEM_CLOCK_72M_PLL_IRC8M_DIV2    (uint32_t)(72000000)

楼主:
更新
把工程从GD32E23x_Firmware_Library_V1.0.1换到GD32E23x_Firmware_Library_V1.1.1模板就行了。其他都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