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F407 SPI接口与SGM4568连接问题,求助

楼主(2021-07-28):
在使用兆易创新GD32F407的SPI0接口(PA5和PA7引脚),连接思瑞浦的DA芯片TPC116S8,SGM4568在两者之间3.3V和5V之间电平转换。   经测试如PA5和PA7做为SPI的SCLK和MOSI信号时,3.3V侧可以用示波器看到波形,但在5V侧就观察不到,感觉不能转换过来。

当PA5和PA7不作为SPI接口,而只作为普通GPIO引脚使用,周期性置高或置低,在3.3V和5V侧,都可观察到方波波形。

网友A:
是不是SPI的速率超了电平转换器的最大频率?

网友B:
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C:
最好把电路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D:
电路图,代码贴上来看看

网友E:
感觉是速率超了呢

网友F(2021-12-17):
楼主解决了吗  分享一下出来

网友G:
GD32F450的SPI0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的解决方法是,将SPI0的初始化代码, 尽可能的提前, SPI0就正常了
也曾尝试过各种速率, 都不能解决, 只有将初始化代码尽可能的提前才能解决, 至于原因也未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