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芯片]
有没有带GPIO输出功能的蓝牙转串口芯片或者模组

楼主(2021-07-28):
就类似这种的,尺寸很小,直接转串口的那种,这个模块没有IO输出

网友A(点评):
http://www.wch.cn/downloads/BLE-TPT_PDF.html 参考BLE-TPT-B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里问一个问题,比如我将这个模块连接手机,手机发指令让GPIO输出高电平,一秒后关闭,这个可以做到吗,说白了就是用这玩意控制一个灯,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模块无法编程,控制指令需由手机端发出,如手机端定义按钮,按下后发送开灯指令,同时一秒后自动发送关灯指令。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感谢

网友B:
肯定有啊,市面上大部分的蓝牙都是串口接口。

网友C:
一般都有,只是普通IO输出较少。

网友D:
我认为那个仿真器不错的,可以使用一下的。
很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