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 【21ic项目外包平台DIY大赛——高保真频谱单双声道迷你小...

楼主(2021-07-29):
#申请原创# #有奖活动#
高保真频谱单双声道迷你小音响DIY

本作品为趣味DIY大赛项目作品,项目为高保真频谱单双声道迷你小音响功放,首先分享一张制作完成后的作品照片!音响采用USB供电,工作电压为5V,可以使用5V电源适配器供电,也可以通过USB使用电脑或者充电宝进行供电,非常方便,其工作电流在1A以上,功放功率为3W,可以用于电脑或者手机的音频播放。

【元件清单】

【原理图】

       本作品的原理图如下,主要涉及到两个芯片,分别是功放芯片8002A和5点LED 电平指示的集成芯片KA2284,其中8002A是一颗带关断模式的音频功放IC。在5V输入电压下工作时,负载(3Ω)上的平均功率为3W,且失真度不超过10%。KA2284 是用于5点LED 电平指示的集成电路。内含的交流检波放大器,适用于 AC/DC 电平指示,如VU仪表或信号指示器。

【制作过程】

1、收到套件以后,包括所有制作电子元件,还有电源适配器和两个扬声器,开始制作之前可以将使用的电子元器件进行分类整理,这样在制作过程中取用元件时更加方便。

分类后的元件如下,其中要注意电阻的阻值,可以通过色环读取和区分,如果感觉不确定可以通过万用表进行测量,这样可以保证万无一失,此外要特别注意电容区分,可以通过表面参数进行读取。

2、功放芯片8002A焊接,套件PCB板为单面板,8002A对应PCB板上的U1,采用贴片封装,焊接时注意芯片的方向,芯片的左上角圆点与丝印上的U型缺口对应。

焊接完成后如下,PCB板将芯片的所有的引脚都引出来了,可以通过万用表进行测量,确认芯片引脚没有粘连。

3、所有电阻焊接,电阻均为直插式,焊接相对简单,只要注意各个电阻的阻值和丝印标号对应即可。

4、LED指示灯焊接,LED灯包括三个绿色LED,一个黄色LED和一个红色LED。首先需要将LED灯进行弯折,然后注意LED灯的正负极不要插反;

5、LED指示IC KA2284 焊接,焊接时将芯片的参数丝印侧朝向LED指示灯。

6、电解电容与电位器焊接,其中电解电容注意正负极不要插反,如上图所示,同时电位器需要焊接在PCB板背面,这里要特别注意电位器的焊接为背面安装,因为组装外壳后,可以通过外壳预留的两个圆孔进行调节,如果插反则到时候会出现不拆解外壳无法调节的情况。

7、接下来焊接电源开关、音频输入线以及喇叭,其中电源开关需要首先固定在外壳上在进行焊接,音频输入线按照白色IN-,粉色和蓝色IN+进行焊接,喇叭不区分正负,直接焊接在out+和out-即可。两个PCB板的电源线和音频输入线通过导线进行并行连接。

【初步测试】
        所有元件焊接完成后需要首先进行整体测试,然后再组装外壳,本人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声音播放正常,但是唯一的异常是LED指示灯不亮,通过检查电路发现PCB板上的1N4007二极管没有焊接,通过将二极管焊接上以后,所有功能均正常实现。
没有焊接1N4007二极管时,LED指示灯不亮:

焊接完成后,所有功能正常:

【外壳组装】
       套件提供的外壳固定方式是螺钉和螺母固定,但是这种固定方式太费时间,而且不易安装,用力稍大就容易把亚克力外壳弄碎,于是在测试功能正常以后,选择使用胶棒进行外壳固定,虽然有一点“丑陋”,但是固定完成后,瑕不掩瑜,既结实又可靠。可以通过螺丝刀调节电位器来改变音量。

【成品演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