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卡住光耦输入的阈值

楼主(2021-07-29):
基本的开关量输入电路,现在采用串接稳压管的方式来卡输入门限电压,离散稍大,有没有更精准的解决方案?成本暂不考虑,但电路最好不要太复杂。

除了离散性(个体差异),还有自身的稳定度,比如,温度系数。
LED跟一般 PN结 那样,本身就有阈值,但这阈值是弧线而且有个体差异,阁下想要的效果是 既直角又统一 吧 ?!

网友A:
什么样的开关量?电流还是电压?输入门限值又是多少?范围又是多少?

我们都不是算命的。

网友B:
这样只能限流吧,楼主好像是希望触发阈值准确且一致性好

网友B:
稳压管的偏置电流是不是偏小了,改大点应该一致性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开关量?电流还是电压?输入门限值又是多少?范围又是多少?

我们都不是算命的。 ...

小哥莫生气,补充一下。电压输入,额定是24V,希望在在额定的0.7倍左右开入,越精确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的偏置电流是不是偏小了,改大点应该一致性会好一点。

是的,设计上又不希望电流太大,基本控制在2mA左右,回头我再验证验证。

楼主:
这个原理基本能明白,让多余的电流从三极管流走,但是不知道对Vin的门槛值是否有效,得空我验证一下。

网友A:
昆乙己水平这么差的货色是不会画电路图的。

@king5555 :如果输出负载电阻为10k、20k的,输入电压12V,输出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在本楼的电路中,少了2个电阻,一个是限流的,一个是分流的,TL431的工作电流可能在0.4mA~1mA,这是重点。
@R2D2 :我在这贴说到Vf时用的是“不彻底”,“无法在较宽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可是跟Vf没有关系的。
@fzyuan :圆大明白算算看呗,如何解决光耦内Vf的温度系数,解决不了也没关系,圆大明白能算出来“光耦内Vf的温度系数”对性能的影响有多大也可以认为真的是明白了。
@R2D2 :我哪儿说的不对你可以明确指出并帮忙给个正确的。就像我在11楼指出的一样,也许11楼的不全对,但是我给出了认为更合理的方案。
@R2D2 :你认为我后面讲的是因为Vf温度系数导致“无法在较宽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
@fzyuan :你的问题是讲起道理“头头是道”,好像很懂的样子,然后计算就麻爪了。Vf温度系数影响有多大,你根本就不会算。
@king5555 :除了没有限流,这个电路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解决光耦内LED的 Vf的温度系数问题,是不彻底的。而且,如果光耦输出的负载电阻较大(470欧以上),那问题就更大了,无法在较宽温度范围内正常工作。
@fzyuan :天下第一牛人画的图,你也敢质疑。。。
@king5555 :这个电路是错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昆乙己水平这么差的货色是不会画电路图的。

56k电阻的上端应该接到“IN1”;
TL431的上端还应该串一个限流电阻;
光耦的1、2脚还应并一个电阻以避免TL431的工作电流流经光耦(当然,如果光耦输出的负载电阻够小也可以不接)。
否则现在的电路在IN1接上24V的话,TL431应该很快就烧了。

确实缺了一个电阻。

网友D:
哈,上面楼是不舍得用电阻,这是电阻泛滥,风格相反

网友C:
这个电路要是行的话,那直接电阻分压限流也就可以了,楼主也就不用伤脑筋了。
C109的设置应该是一个很不好的设计,这使得输出上边沿变得很差,而且并不难真正提高抗干扰能力。
如果输入端有一个24V1ms的脉冲进来,输出妥妥的低电平(Q1只要导通60us就可以认为输出低了,假设传输比100%)。
而且这个电路的参数,14V左右就通了,并且温度系数在-50mV/℃以上,
总体稳定性还不如直接电阻分压限流。

网友B:
如果是开关量信号,其实转换阈值是不用很精确的吧,除非输入是模拟信号了

网友E:
最简单的就是串一个恒流二极管

网友F:
建议楼主,弄个比较器啊。例如TL331,再用TL431做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了一下,这个电路在三极管基极控制部分最前端就是外部输入电压那块增加一个稳压管应该是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2022-05-19):
引用 网友C:
56k电阻的上端应该接到“IN1”;
TL431的上端还应该串一个限流电阻;
光耦的1、2脚还应并一个电阻以避免TL ...

似乎没有卡主门限,multisim仿真了一下,红色曲线上升沿还是太缓慢了。

网友G:
精密线性光耦进行放大,再用比较器比较输出,最大伐值就可以控制得很严了。

楼主:
这个电路不错,不过需要附加一路24V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不错,不过需要附加一路24V电源

要想快速过渡,只能加正反馈,但是输入电压低的时候还是不好用,只能再加一组电源。

这个破电路你有一年的时间来浪费,加一组电源这么简单的事情反而不愿意做,也不知道你的脑回路是怎么样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