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8051核FLASH系列] 发现一款非常好玩的触摸芯片-它的名字叫HC89F3650

楼主(2021-07-29):
之前找一款芯片用来做门锁方面,一般芯片都不带触摸功能,或者说带不了20路以上的触摸按键,基本上都是12路的,对于触摸键盘来说是不够用的,所以需要外加触摸芯片,外加触摸芯片的优势就是方便,但是劣势也会逐步呈现,那就是成本的增加,今天发现一款带有24路电容触摸功能的MCU,对,没有听错,是MCU,这就是说,不仅仅可以利用其电容触摸的功能,还可以在其上面进行开发,如果说,门锁的功能如果不是很复杂,不需要带很多外设,占用非常多的I/O的话,这款MCU基本上就可以胜任。接下来介绍一下这款MCU的性能。

HC89F3650是一颗采用高速低功耗CMOS工艺设计开发的增强型8位单片机,内部64KBytes FLASH程序存储器,256 Bytes IRAM和2K Bytes XRAM,46/42个双向I/O口,1个外设功能引脚全映射模块PTM,2个16位定时器/计数器,2个PCA模块,3组12位带死区控制互补PWM,2个UART,1个IIC,1个SPI,1个RTC,16个外部中断,24路电容触摸按键检测,24+2路12位ADC,四种系统工作模式(正常、低速、掉电和空闲)和17个中断源。
封装有2种,一种是LQFP48另一种是LQFP44。

最后,是HC89F3650的数据手册,分享给大家。

网友A:
测试过没灵敏度咋样

网友B:
外部管脚电压(1.2V)检测复位◆电容触摸按键(CTK)检测电路

网友:
单键触摸IC芯片有哪些型号推荐?

网友C:
有哪些芯片可以做金属壳触摸的?

网友D:
可以做低电压检测模块吗

网友E:
干扰问题怎样设计更好?

网友F:
触摸芯片是什么工作原理

网友G:
触控芯片哪个比较好?

网友H:
触控MCU和触控IC哪个是正确的选择

网友I:
如何设计一个8位MCU的触摸按键?

网友J:
对于触控按键的调试有非常完善的工具链

网友F:
电容式触摸按键检测芯片

网友E:
触摸芯片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网友D:
求一款高灵敏度的人体电容触摸IC

网友C:
用到电容、电感以及光感的

网友:
单键触摸型号吗

网友B:
触摸芯片型号有哪些

网友J:
HC89F3650性能怎么样

网友I:
通过检测pad的充电时间达到对按键交互过程的检测

网友H:
二键触摸按键?

网友G:
触摸控制ic吗

网友K:
触摸芯片有啥好玩的

网友L:
HC89F3650是一颗采用高速低功耗CMOS工艺设计开发的增强型8位单片机

网友M:
引用 网友G:
触控芯片哪个比较好?

3531或3541  主要看要求吧

网友N(2021-09-02):
有演示的资料吗

网友O:
价格如何

网友P(2021-10-03):
HC89F3650不是处理器吗

网友Q:
自己做的触摸模块吗

网友R:
pcb怎么做触摸?

网友S:
24路电容触摸功能的MCU?

网友T:
这个flash还是挺大的

网友U:
有电路板的图片吗?

网友V:
使用的ADC吧

网友W:
触摸芯片是只能扫描吗?

网友N:
触摸芯片的价格多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