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细讲解GD32F103/MS51单片机串口ISP程序下载的方法和操作步骤

楼主(2021-07-29):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相信很多老的工程师在学习或调试8051系列单片机的时候,使用最多的单片机下载方式应该就是串口UART下载了。在芯片厂家没有特殊定义功能的情况下,芯片的程序下载使用串口方式最为方便;
51系列单片机因为片上的资源有限和本身的ROM空间限制,串口波特率设置在经典的9600bps情况下,下载速度还可以接受,但随着工程项目的bin或者hex文件的增大,较大的程序文件下再用串口的方式进行下载,等待时间上估计很难让人再接受。这种经典的程序下载方式在32位单片机上被保留下来了。
今天以ARM-Cortex-M内核的32位单片机为例,详细讲讲使用串口ISP程序下载的方法和步骤。本博文内容将以兆易创新的GD32F103ZET6为例,其他系列或型号的操作方法类似,大家可以以此作为参考,举一反三。
一、准备工作
①:GD32F103ZET6或其他单片机的板卡
②:USB转TTL工具
③:GD官方推荐的串口ISP程序下载软件: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praguejing/19600339;(强烈推荐使用芯片原厂的ISP软件或其推荐的软件)
④:对应的HEX或者bin文件;
二、操作步骤:
和51系列单片机不同,Cortex-M内核的功能极为丰富,性能也非常强大,所以引入了BOOT的启动选择功能;在对应的编程手册中有介绍:GD32F103ZET6编程手册中的BOOT引导模式描述如下:

从表1-3中可以看出:当Boot0设置为高电平,当Boot1设置为低电平时,程序的引导源为引导装载程序,也就所谓的串口ISP程序下载方式(为什么称之为引导装载程序:因为芯片在出厂时在芯片ROM内部固定区域已经固化了串口ISP方式的引导代码,选择串口ISP下载的方式就是选择芯片内部引导装载程序,通过内部固化的程序进行芯片ROM的编程或烧写);详细操作步骤如下:
1、选定引导源:需要注意的是:在单片机上电前需要先选定BOOT引脚的状态,确定引导源的选择。因为我们需要串口程序下载,所以我们设置Boot0为高电平,当Boot1为低电平;然后再给板卡上电;
2、将USB转TTL工具插入电脑,并将其GND/RX/TX引脚分别连接到GD32F103ZET6板卡上的GND/PA9/PA10引脚;如下图所示:

3、打开GD官方的串口程序下载工具《GigaDevice MCU ISP Programmer》(强烈建议在桌面下打开此软件,确保软件打开的路径中不要有空格或中文),
软件打开界面如下图所示:

在此界面下需要确认的是:USB转TTL工具的COM端口被电脑分配具体的COM序号,需要在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面板进行确认,如下所示:

4、选择正确的COM端口,其他参数可保持默认,然后再点击"NEXT"按钮;如果芯片之前有打开写保护功能,将会出现如下界面:

5、点击"Remove Protection"按钮,将读保护功能移除;移除成功后可以看到MCU的相关信息描述,点击"NEXT"按钮:

6、在Device的下拉选项框中选择正确的MCU型号,然后点击"NEXT"按钮:

7、选择需要执行的操作(芯片的擦除/程序下载/程序读取/选项字编辑),下图以程序下载为例,点击"NEXT"按钮(注意:打开的任何路径中都要避免含有空格或中文字符等):

8、根据自己项目中HEX或bin文件的大小不同,串口下载的用时会略有差异,等待进度条提示"Finish! 100%",点击最终的"Finish"按钮即可完成单片机的程序下载。

9、然后关闭此软件,将Boot0设置为低电平,恢复单片机的引脚方式从主FLASH存储器方式启动,给单片机复位或重新上电,观看程序运行的效果是否符合程序的预期。

至此,使用串口ISP下载程序的方法和步骤就已经完成,需要设置注意的点再梳理下:
①推荐使用官方提供或推荐的串口ISP烧录工具;
②涉及到的所有路径不要包含中文或空格;
③BOOT的引脚电平设置(引导源选择)需在上电前完成,否则会导致引导失败;
④串口COM号的选择一定要正确(有些工程师电脑上有很多的COM口,避免选择错误);
⑤串口工具和MCU的串口连接记得交叉连接和共地;
⑥引导源选择一定要在板卡上电前完成;

以上就是针对单片机串口ISP程序烧录的方法的简单说明,希望可以帮助到大家,更多的详细说明也可以访问官方的《GigaDevice ISP Programmer User Manual》进行学习,如有疑问欢迎大家随时评论区留言交流。
------------------------------------------------------------------------------------------------------------------------------------------
因为小编自己能力水平有限,文中难免有错误或表达不到的信息,还望广大阅读者留言批评指正,谢谢。

网友A:
讲解详细啊

网友B:
有PDF文档么

楼主:
GigaDevice ISP Programmer User Manual

楼主:
@21小跑堂

@21小跑堂

网友C:
新人报到学习了

网友D(2022-03-19):
官网找不到相关文档,服了

网友E:
我昨天才下,只不过这个太繁琐了,没有mcuisp简单

网友F:
GD官方推荐的串口ISP程序下载软件:https://download.csdn.net/download/praguejing/19600339的下载码多少?

网友G(2024-05-20):
救救孩子吧,最后一步出现 Erase failed before download!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