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为什么在IAR中调试时,程序是从__iar_program_start开始执行的?

楼主(2021-07-29):
如题,怎样才能从ResetHandler开始执行?
下图是在不勾选run to main的情况下程序一开始停的位置。vector table是放到0x00003000,调试器是Nu-Link-Pro,芯片是Nano100。

网友A:
只能看组语,去看reset hander的位址,设断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能看组语,去看reset hander的位址,设断点

我在ResetHandler的位置设置断点也不行。好像是跳过了ResetHandler,直接从__iar_program_start开始的。即使我在vector table里把ResetHandler的位置改成0,调试的时候也能正常运行。

网友B:
可以了解下启动过程

网友C:
这只是你调试工具的表象,真正想了解内核启动过程,得去看内核技术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