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硬件] CBT6到RET6出问题了

楼主(2021-07-29):
pi, IO, gp, GPIO, ni
CBT6正常运行的移植为RET6,工程芯片设置为RET6,下载运行IO口就不听话了,是那里还要改吗?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ªÆôGPIOA,GPIOBʱÖÓ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ªÆô¸´ÓÃʱÖÓ£¬Õâ¸öÒ»¶¨Òª¿ª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 ENABLE);//ʧÄÜJTAG£¬Ê¹ÄÜSW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3 );//运行到这IO就不听使唤了,一直保持1.8V,外部没接东西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13);//h
RET6是PC13有复用要,要打开关闭哪时吗?

网友A:
IO定义,启动文件这些是不是一样的配置?

网友B:
启动文件是不一样的,一定不行的。

网友C:
CB和RE兼容么

网友D:
其他io没问题?

楼主:
两者库都不一样,唉,灵动资料还是太少。

网友E:
o版和n版用不同的库,踩坑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E:
o版和n版用不同的库,踩坑中

这就是所谓的q和n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