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的USART0中断求助,DEBUG断点再运行,会一直进入中断

楼主:
GD32E230K8使用USART0,使能RBNE中断,进入DEBUG全速运行,可以正常接受串口数据,每接受1Byte,进入一次中断
但是,打个断点,无论打在哪里,只要干扰串口接收数据了,然后取消断点,全速运行,USART0就会一直进入中断,就算没有任何中断标志置位

下图是正常情况,每接受 1 Byte,翻转一次IO

下面是异常情况

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是debug停止的问题吗?正常使用万一也有这个情况怎么办?

网友A(2021-07-30):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
        /* receive data */
        vInChar0 = usart_data_receive(USART0);
        Uart0FIFO_addbyte_Handler(vInChar0);   }        //---------------------------------------------------------------------------------------------------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USART_INT_FLAG_RBNE_ORERR);//clear receive FIFO full interrupt and flag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USART_INT_FLAG_ERR_FERR);
    usart_interrupt_flag_clear(USART0,USART_INT_FLAG_ERR_ORERR);

试一下这段程序,我用过是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if(RESET != usart_interrupt_flag_get(USART0, USART_INT_FLAG_RBNE))
    {
        /* receive data ...

这个可以,十分的感谢
看来是硬件报错了

网友B:
GD32E230K8U6大量现货,价格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