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什么情况下自己适合买示波器?

楼主(2021-07-29):
自己买示波器,一般是在什么情况下?
技术要达到何种程度才适合?
电源是否也一起买好?
似乎单直流的电源价格还好些,如果有交流的好像还挺贵的。

示波器和电源好像是两个东西吧 不相干的

网友A:
跟技术水平无关,跟口袋里的钞票和自己的需要相关。

网友B:
楼上正解,有钱任性买

楼主:
你们一般买什么价位的?电源是否也一起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们一般买什么价位的?电源是否也一起买?

当年我工资只有1000元的时候,花300元买了一台ST16示波器,还有一台90元的直流电源

网友D:
我用普源的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艾德克斯直流电源,很多年没出过问题。

网友E:
咸鱼二手,同城现场试机,没必要全搞新的,钱多就无所谓了

网友F:
这玩意02年就买了,当时买的时候好像是6000多,国产普源的,双通道40M带宽。

@wenleileilei :我的用了这么多年,一直好好的,型号:DS1042C,当时这款机型比一般的机型贵,没有仔细研究为什么。
老司机比我还早,普源的旋钮太烂

网友G:
自己买的普源100M 4通道,100M 2通道,各一。做电子技术的,必备。

网友H:
我花几十块买的逻辑分析仪,平时用不到示波器

网友I:
你要是自己干工作室的话  还真需要有。。。自己在家玩玩的话 淘点二手的就行

网友J:
跟个人技术程度无关系,只要需要用它就行,然后就是看个人包包鼓不鼓,包包鼓的话可以买台好点的,包包瘪的话就买台国产一般的还是够用了。

网友K:
自己单干的情况下且找不到故障的前提下。

网友L:
分析电路需要波形的时候。

网友M:
正打算买一台,6-7百二手和6-7百新机,不知道选那个。标注的是100M,1GR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正打算买一台,6-7百二手和6-7百新机,不知道选那个。标注的是100M,1GR

泰克,普源都差不多

网友N:
买了一台普源的,100M 双通道  7寸屏  号称2Gsps  2Mpts存储深度  1500元 新机包邮

网友O:
我的示波妻用得比老婆都勤。几乎天天在用,老婆也没天天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