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7735S驱动 画面水平翻转

楼主(2021-07-29):
控制屏幕方向、旋转寄存器的地址为:36H

初始化程序中:

头文件中:
通过USE_HORIZONTAL宏定义来控制屏幕的显示方向,但是中景园提供的代码里面没有关于水平翻转的设置,于是从中景园的资料中找到ST7735S的datasheet,其中36H对应寄存器的详解如下:

不难发现这三位bit决定了LCD屏的读写方向

通过不断的尝试配置这三位bit,最终发现要实现水平翻转写入0x88即可,即

网友A:
TFT屏的驱动ST7735S使用实例

网友B:
ST7735 驱动方式:SPI?

网友C:
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D:
st7735r驱动程序能驱动st7735s吗

网友E:
如何使用ST7735R的tft屏幕

网友F:
TFT中的ST7735S和ST7735R有什么区别

网友G:
调试显示屏:教你驱动1.8寸显示屏-

网友H:
这个最好对照代码看ST7735S的手册

网友I:
求详解液晶屏驱动IC ST7735英文显示字符程序

网友J:
求一份ST7735s液晶的驱动例程

网友E:
st7735 串口可以横屏显示吗

网友D:
谁有ST7735的中文数据手册啊?

网友C:
怎么点亮1.8 tf屏 驱动是st7735?

网友B:
SPI串口4线驱动代码

网友A:
之前买了个1.44寸的液晶屏

网友G:
ST7735的驱动资料,程序已经测试

网友F:
ST7735参数资料有吗

网友J:
最好是SMT32的,手里有一块,但是没资料

网友I:
ST7735的非阻塞模式显示

网友H:
st7735到底是lcd还是OLED?

网友K:
是不是硬件管脚也有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