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F105芯片只能接JLINK运行

楼主(2021-07-29):
芯片是STM32F105RBT6,在JLINK仿真态时,一切正常,但拔掉仿真器单独运行,读内部Flash和USART1都出错,程序已经查了很多遍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给你几个方向:
1.确保程序已经烧录完成。
2.拔掉仿真器要拔玩,从PC断开不算,必须保证仿真器脱离板子。
3.确保供电,晶振等硬件无误
4.删掉所有的printf调试打印函数。
5.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电路导致频繁复位

楼主:
仿真器是完全拔掉的,因为有的JLINK向板子供电,怕出问题,晶振是外部晶振,配置的时候有:
while((RCC->CR & RCC_CR_HSERDY) == 0) // 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程序中没有使用printf,用TIM2做了一个500mS的定时让LED翻转,大致觉得闪烁的周期也差不多,接JLINK能跑起来,证明程序本身没有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不接仿真器的时候,读FLash里的设定值是错的,每次都执行写默认值的程序。麻烦的是手头只有一块板,无从对比,又不敢轻易怀疑芯片的问题,这几天都快疯了。

网友B:
感觉像是晶振没设置好。用示波器测量晶振起振了吗,外部晶振设置的对吗?记得以前例程跟开发板晶振不一样会有类似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器是完全拔掉的,因为有的JLINK向板子供电,怕出问题,晶振是外部晶振,配置的时候有:
while((RCC->CR ...

不接仿真器这个LED闪烁正常吗?你在debug的时候是全速还是断点单步运行

网友C:
晶振没设置好

网友D:
不会只能接link运行的,请问你的boot0和boot1咋设置的?

网友E:
硬件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F(2023-03-06):
有可能是pcb排版问题

网友G(2023-07-19):
确保程序已经烧录完成。

网友H:
拔掉仿真器要拔玩,从PC断开不算,必须保证仿真器脱离板子。

网友H:
确保供电,晶振等硬件无误

网友I:
删掉所有的printf调试打印函数。

网友J:
是不是晶振的问题啊

网友K:
复位电路有没有问题,是不是电路导致频繁复位

网友L:
感觉像是晶振没设置好

网友M:
用示波器测量晶振起振了吗,外部晶振设置的对吗?

网友N:
记得以前例程跟开发板晶振不一样会有类似问题

网友O:
不接仿真器这个LED闪烁正常吗?

网友P:
你在debug的时候是全速还是断点单步运行

网友Q:
不会只能接link运行的

网友R:
你的boot0和boot1咋设置的?

网友S:
感觉与延时有关系,关键位置加几个延时

网友F(2023-10-24):
会不会是pcb排版问题

网友T: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U: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

网友V:
这样就可以制作出我们想要的邮票孔了。

网友W: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X: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Y: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Z: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AA: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AB:
需要让电源热稳定,在稳定后再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