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替代STM32F103抗干扰

楼主(2021-07-30):
请问各位大侠,GD32F103抗干扰 比STM32F103 差。有什么办法处理?我芯片那里加电感、电容都不行。有什么更好办法解决。

网友A:
具体什么问题:
供电电压多少?
不稳定死机、偶尔不启动、测量不准???

网友B:
抗什么烦扰不行?是做EMC某项试验时,MCU挂了还是死机了?你得把问题描述清楚啊。

网友C:
我觉得,使用环境和电路布局很重要的,
单纯的 抗干扰,无法界定

网友D:
是哪里干扰的问题呢

网友E:
抗干扰吗

网友F:
你是说的死机吗

网友G:
用看门狗吧

网友H:
GD32F103抗干扰 比STM32F103 差?

网友I:
有可能是软件造成的。

网友J:
楼主也没有具体描述一下啊

网友K:
电源设计的非常重要。

网友L:
加电感、电容可以的。

网友M:
GD32F103还是不错的。

楼主(2021-09-07):
板是原本用STM32F103RET6芯片,这个板是用于大功率灯光控制、电机控制用的。现在用一个是GDS32F103RET6直接替代上去,用原来的STM32程序改了时钟部分。做两个一样硬件的产品在同样的环境下测试比较。一个是GD32F103RET6,一个是STM32F103RET6。得出GD的抗干扰比STM32差一点。STM32不会出现死机,而GD32会出现死机。

网友N:
GD32 抗干扰比stm32 差很远

网友O:
一般是电源波动导致的,这方面,STM的确做的不错,用GD32的话,加一片专用复位芯片吧,要么就做好单片机部分的电源,电源很重要。

网友N:
芯的问题,外围电路,复位芯片只能减轻症状,不能根治。

网友C:
这样判断有点绝对了,还没确定是如何干扰的,就有结论了

楼主:
现在STM32芯片太贵了,只能用GD32,材料成本是实打实的,不然产品都没法卖。第一,加看门狗来防止死机。但在使用中会不会经常死机再重启。第二,改电源部分来干扰,这个要增加材料和空间,如何入手,有哪个大侠做过。

网友P(2022-04-15):
引用 楼主:
板是原本用STM32F103RET6芯片,这个板是用于大功率灯光控制、电机控制用的。现在用一个是GDS32F103RET6直接 ...

我也是用原st32的程序,改原st32的时钟,但是gd32存在死机问题(看门狗复位)。st32没有这个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Q:
楼主 问题提出了,但是没有描述场景,外围,原理图等,别人很难判断。 提出问题,一定要贴 原理图,PCB布局 (不涉及公司机密得前提下) 这样才方便进一步分析。

网友R:
我用起来还好啊,没遇到这么大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