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笔记] JLINK

楼主(2021-07-30):
JLINK 必须更新到 6.90以上, 感觉说明书写的不够仔细, 还是逛论坛才发现。

网友A:
像工具,软件这些的我一般都是随时更新到最新版嗯。免费因为一些不必要的问题而折腾。

网友B:
一楼说得对,随时保持工具和软件最新版是避免踩坑的最佳解决方案。

网友C:
要有随时更新的好习惯啊

网友D:
某宝上的jlink也不贵,所以只要出了新版,我就会升级。

网友E:
所以还是使用最新版稳妥啊!

网友F:
为了少踩坑还是关注最新版本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