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理论的应用(1)——电流镜

楼主(2021-07-30):
这里所涉及的电路理论是《电路原理》(或《电路分析》)和《模拟电路》相关的一系列理论,工程技术中的理论价值就在于其具体应用。这里,将不定时给出这些理论的相关应用。

楼主:
1)基本BJT电流镜

针对这个基本电流镜,将应用电路理论中最基本的节点电压法求解。这里要强调的是,电路理论中的几乎所有东西都基于基尔霍夫定律本构关系。所以若有人说可以摆脱KVL、KCL和VAR另搞一套理论,那绝对是不可能的。

楼主:
基本电流镜

楼主:
上述内容给出了基本电流镜的电流增益。其输出阻抗显然就是ro1(在此忽略)。

楼主:
2)威尔逊BJT电流镜

在前面所述基本电流镜的基础上,附加一个BJT就构成了威尔逊电流镜。下面,将选择附加的BJT3作为“放大器”,采用反馈增益的一般形式和BLACKMAN定理,给出相关电流增益输出阻抗

先给出相关示意图。

楼主:
示意图-1

楼主:
上面给出了威尔逊电流镜的小信号模型,针对此模型给出相关分析如下。

楼主:
电流增益

楼主:
现在分析其输出阻抗。显然BJT3的ro3不可忽略,考虑ro3后的输出阻抗分析示意图如下。

楼主:
示意图-2

楼主:
由上图,利用BLACKMAN定理,得出其输出阻抗如下。

楼主:
输出阻抗

楼主:
注意,上述输出阻抗的求解是在输入激励为零(Ii=0)的前提下作出的。

网友A:
老夫通过后台数据查询,发现这个大师又在偷偷摸摸研究我的视频

昨天晚上犹豫再三,还是留一手比较好,所以本该昨晚发出的第2部分,愣是没法。
碰巧听说华仔有个出道40周年,就去看视频了。

看来以后本人的视频,要加密处理,不然大师要如鱼得水了。

网友A:
当然了,如果法师愿意每个月交点学费,我可以毫无保留的全部公开,因为我这留一手,就是专门防你的。
考虑到你是复旦的博导教授,而且将近60岁了,学费给你优惠,别人至少200元,你交100元就行了。

网友B:
说实话,大师讲的比你视频易懂很多,你鬼画符一样整一堆不明来历的东西,反正就你自己在那说,是真是假都不知道。

是不是徐大跟你不是一个层次的,佛祖拈花传衣钵只有茄叶菩萨明白,其他弟子不明白,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网友B:
来不来先收费了,不整明白,1块钱也是骗

网友C:
不太接触电流镜,应该是在IC内部用得多?
一般的电工倒是比较多机会接触恒流源,或许搞个高精度超低成本的恒流源电路更吸引粉丝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接触电流镜,应该是在IC内部用得多?
一般的电工倒是比较多机会接触恒流源,或许搞个高精度超低成本的 ...

“电流镜”确实是IC用得较多,且通常还都是MOSFET。

这里,强调的是理论方法的应用,此是分析和后续设计的基础。没有相关基础,即便是给个实用的高性价比电路也是没有多少价值的。

网友D:
不错,刚好前阵看书学习了这个,大师又帮我复习了一遍。
不过新人入门还是先看书吧,书上推推导详细比较好懂些,大师这个帖子适合我这种事先学了的,相当于复习一遍,一看又能回忆起书上内容了。

话说电流镜一些应用,遇到启动问题,书上讲的不细,大师们可否详细讲讲这方面的?比如加的启动电路怎么加比较好?怎么取值最优?能举个实例什么的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不错,刚好前阵看书学习了这个,大师又帮我复习了一遍。
不过新人入门还是先看书吧,书上推推导详细比较好 ...

你这个问题,能定量分析的,这个版块一个没有!!!
即便能扯几句,估计也是教材上那两句话,简单的定性分析一下原理。

他们这些人的拿手好戏,是用节点网孔法推导线性时不变电路,大二水平的

注:我在N久之前发过一个帖子,专门说这个问题的。

网友E:
电流镜,可以把 互导 转化为 互阻(动态负载),也可说是把 差分 转化为 半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