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软件]
103 O版与N版的库不能通用吗?

楼主(2021-07-30):
昨天一个拿103CBT6试N版的库存试用没有问题, 然后直接用的RET6上不行,换了N版的就可在RET6上跑 了。关键是N版的库存没有USB库???那位大神有N版的USB库吗?

网友A:
两个版本好像有区别

网友B:
用不了,我试过了,两个芯片版本的数据手册上写了他们的内部总线连接方式不同

网友C:
O版和N版库不同

网友D:
怎么这么多问Q和N的~~

网友E(2021-09-09):
这个指的是什么?封装么?还是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