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共发射极电路工作点的温度补偿

楼主(2021-07-30):
    三极管共发射极电路工作点的温度补偿
   有个日本电路提到,但是说法不一。现在仿真凑答案如下,温度从-20100范围改变,集电极电流几乎不变,工作点很稳定。在稳压管补偿一帖说到,三极管温度补偿不同于稳压管,必须用分流的思路,将由于温度上升引起的Ib电流分流,就可以补偿。
如何推导计算“没意义”,知道可以就行。我对看不懂的计算,也说没意义,因为看不懂!

网友A:
有想法。。。
这得尝试多少次参数,才能得出理想结果呀;
实际使用太难调试参数了

可见您入得深,所以知道好多参数相关。

楼主:
单一个Ic求Ib,最少相关两个参数,其不同组合对放大系数的影响不同,结果电路放大倍数不一样。所以一般电路分析都先用理想模式,设A=β。
  用凑答案的方法,象游戏一样有趣。
  设计一个集电极电流Ic=1.5mA电路,电源Vcc=6V,三极管β=100,Is=1e-14,即,
  Ib=Ic/100=15uA,估计Id=2uA,即Ii=17uA,
  Is=1e-14,按照经验公式Vbe=0.05*14=700mV,即,
  Rb=(Vcc-Vbe)/Ii=312K
  二极管Is=1e-14,由于导通电流相差1500/2=750,则Vbe-Vd=VtLn750=170mV
  Rd=(Vbe-Vd)/Id=85K

楼主:
引用 楼主:
单一个Ic求Ib,最少相关两个参数,其不同组合对放大系数的影响不同,结果电路放大倍数不一样。所以一般电路 ...

  搭建电路。100Ic小了,说明Rd电阻小导置二极管分流大了,所以增大Rd,使Ic
-20℃电路一致;再增大Rb,使Ic减小;反复调整直到Ic=1.5mA

楼主:
引用 楼主:
搭建电路。100℃时Ic小了,说明Rd电阻小导置二极管分流大了,所以增大Rd,使Ic与-20℃电路一致;再增大 ...

调整妥电路

楼主:
Rc电阻从0.01K变动值3K,集电极电流Ic不变,是一个不受温度影响的小微恒流源。

楼主:
用三极管的E结代替二极管有何不同?如果E结直接替换,C极悬空,其温度当量电压叠加到Vbe,所以必须将CB极短接消除。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三极管的E结代替二极管有何不同?如果E结直接替换,C极悬空,其温度当量电压叠加到Vbe,所以必须将C、B ...

file:///C:/t/msohtml1/01/clip_image002.jpg如果C极悬空,则电阻要重新调整,才能保持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