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教一个电容充电的问题

楼主(2021-07-30):
想请教一个问题,5V直流电源通过串联一个正向肖特基二极管给电容充电,电容最终可以充到几伏?我的理解是肖特基二极管正向导通压降大概在0.3V左右,那给电容充到4.7V左右二极管就会截止,所以电容的最终充电电压应该是在4.7V左右,可通过实际搭建的电路测试发现,电容是可以充到无限接近5V的,请教大家一下以上我的理解哪里出现了错误

网友A:
很简单,没负载,电容如果没有漏电,只要有电流电压就升高
二极管电流越大压降越大、电流越小压降越小,0.3V的压降是百mA以上的,mA级uA级电流时压降估计很小(手册一般没有)
就是电流再小,只要时间足够长,电容电压会无限接近电源电压
(你把二极管当成大阻值电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没负载,电容如果没有漏电,只要有电流电压就升高
二极管电流越大压降越大、电流越小压降越小,0.3 ...

理解了,谢谢你的解惑

网友B:
反向漏电流持续给电容充电吧

网友C:
电容没有放电过程了,电路没有了电流,和电源没有了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