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信息] HC32F460之USB_HOST

楼主(2021-07-30):
很久没法帖子了,今天记录一下我在使用华大USB时候的遭遇,另外还欠了三篇帖子没法,主要是最近太忙了,有空了一定补上
先说一下实验条件:12个U盘  分别是16G 32G 64G,分别属于四个U盘大品牌,从某东自营购买,品质应该没问题
                             测试环境,某宝买的HC32F460的开发板
                             测试例程,官网下载的USB HOST例程
                             U盘格式:FAT32 簇大小4096
                             测试结果:其中64G,全部通过,均可以读写
                                                    32G,有两个不能读写
                                                    16G,  全部可以读写
                             与华大官方技术咨询:华大给的例程代表的是芯片有这个U盘的功能,硬件是没有问题的,至于为什么有的U盘无法读写是与软件有关系,华大没有任何关于USB软件相关的技术资料,因为USB是公开的,至于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就是使用的USB例程需要自己根据需要进行修改,不识别,他们也不能给出任何建议或意见,只能自己去解决。
                             以上就是最终的实验结果,只为记录,以儆效尤。
                             在这里我自己提出几点疑问,没有资料,怎么来验证使用?提供的软件不识别,这还要客户自己去处理,哎,只能感叹,在这里就能比较出国内芯片厂商为什么迟迟大家都不选择了,没有一个好的技术支持团队,没有完善的技术资料,如果做成了产品,出现了问题,厂家都不帮忙解决,谁敢用国产芯片,希望疫情赶快过去,ST赶紧降价吧。。。。。。

网友A(2023-02-28):
能否提供一下代码,我也测试一下

网友B:
感觉早几年的时候ST的也有U盘兼容性问题,当然和我没用好也有点关系。

网友B:
460的2.0的库,U盘兼容性好像是不太好,我有个U盘如果插着上电识别不到,上电后再插就能读写了。

网友C:
U盘这个问题确实不好找。

网友D(2023-04-19):
有没有测试过HC32F4A0的U盘功能,目前准备开发项目,上FATFS文件系统就有问题,读写不了?

网友E:
可以发一下工程文件参考下吗

网友F(2023-06-10):
如何定义HC32F460  USB HID设备缓冲区地址?

网友G:
如何将HC32F460  usb host 改为slave

网友H:
HC32F460的usb 是HOST 还是DEVICE,还是OTG

网友I:
USB主机接口,可以作为主设备连接到外部USB设备,如USB存储器、USB键盘等,并与之进行通信和数据交互。

网友J:
host主机方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K:
建议参考 HC32 单片机的技术文档、用户手册和示例代码

网友L:
通过 USB Host 功能,HC32 单片机可以作为 USB 主机与外部 USB 设备进行通信和数据交换。

网友M:
2个USB是否可以同时使用 ?

网友N:
HC32系列中的HC32F460/470/482系列就具有USB_HOST功能。

网友J:
正在寻找一款支持USB Host功能的单片机

网友O:
可以枚举连接到 HC32 单片机的 USB 设备?

网友P:
HC32 是华大基于 ARM Cortex-M0+ 内核开发的 32 位单片机系列。该系列单片机提供了丰富的外设和功能,包括 USB 主机(USB Host)功能。

网友Q:
HC32 单片机系列提供了 USB Host 功能,可以用于连接和管理 USB 外设设备。

网友R:
在使用 USB Host 功能时,需要考虑错误处理和容错机制。

网友S:
HC32F460可否读取USB接口上的数据?

网友F:
usb鼠标可不可以和单片机连接

网友T:
在 USB Host 功能中,可能会产生各种中断事件,如设备插入/拔出、数据传输完成等。

网友U:
USB是主从方式通讯的,通讯都是由host发起的。

网友V:
usb 是HOST 还是DEVICE,还是OTG  ?

网友W:
HC32系列中的一部分支持USB主机功能的型号,因此在选择具体型号时,请务必查阅相关文档和资料,确认其确实支持USB_HOST功能

网友X:
使用 HC32 提供的库函数或驱动程序初始化 USB Host 功能。这通常涉及设置 USB Host 的时钟源、引脚配置、中断处理等。

网友H:
HC32 单片机系列中的 USB Host 功能可以用于连接和管理 USB 外设设备

网友Y:
一旦 USB 设备被枚举成功,HC32 单片机可以与 USB 设备进行数据交换。这可能涉及发送命令、接收数据、处理设备特定的协议等操作。

网友N:
可以通过USB接口与外设进行通信,例如USB键盘、鼠标、U盘等设备。

网友Z:
哈哈,看来国产化替代不是简单的啊。

网友AA:
主持人主持人的方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AB(2023-07-18):
感觉前几年我的时候有usb兼容问题,而且我没能正常工作,当然也有关系。

网友AC:
推荐参考资料,hc32, MCU技术文档,用户手册和示例代码

网友AD(2023-08-27):
USB例程需要自己根据需要进行修改

网友AE:
hc32系列中的hc32f460470482系列就具备usb_host功效。

网友AF:
寻找一个支持USB和主机功能的微控制器

网友AG:
如果你想查看这篇文章的隐藏内容,请回复

网友AH(2023-10-08):
在使用USB、主机等功能时,需要考虑错误处理和容错机制。

网友AI:
你能把工程资料发给我参考吗

网友AJ:
2个USB主机?

网友AK:
如何改变hc32f460, USB,主机,从机

网友AL(2025-03-10):
想看一下你的usb host msc 代码

网友AL:
引用 网友AF:
寻找一个支持USB和主机功能的微控制器

我有

网友AL:
引用 网友AF:
寻找一个支持USB和主机功能的微控制器

HC32F4A0

网友AL:
能否提供一下大容量存储的源码啊

网友AM:
我在找那种单片机,它可以用USB接口,还可以作为主机功能使用。

网友AN:
以前ST的U盘也有兼容性问题,但幸好问题已逐渐减少,用起来更放心了。

网友AO:
它支持通过USB接口与设备进行数据传输和通讯,所以可以读取连接在USB接口上的设备中的数据。

网友AO:
HC32单片机有USB Host功能,能连接管理USB设备。

网友AP:
用USB Host时,要确保错误检测,比如数据传输失败或设备连接不稳定,设计容错策略以防故障。

网友AQ:
通过USB转串口模块连接,单片机就能读取鼠标数据。

网友AR:
HC32单片机的USB Host功能能连接并管理USB外设,单片机能识别和控制USB设备。

网友AS:
在 USB 主机模式下,HC32F460 可以控制 USB 外设的电源、数据传输等。

网友AT:
fatfs文件系统问题可能因配置或硬件接口有关。

网友AU:
USBHOST模式用得还是比较少的,一般都是用从机模式。

网友AV:
可能是U盘接口接触不良或与2.0库不兼容,尝试更换U盘或检查接触。

网友AW(2025-04-13):
USB主机功能里,设备插拔、数据传输等会触发中断。

网友AG:
之前USB可能有兼容问题,导致设备不正常。现在检查连接线和设备驱动是否更新。

网友AC:
USB通信确实以主从模式为主,主机负责发起和数据传输。

网友AX:
学习一下啊!感觉有点知识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