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三极管放大倍数如何确定?

楼主(2021-07-30):
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在数据手册中是一个 范围。设计电路 要确定 静态工作点。三极管放大倍数也需要确定,
如何确定放大倍数?

网友A:
调试啊,以前车间的调试人员就是干这事的,换Rb、Rc电阻,使得三极管工作于合适的工作点上。

网友B:
不能自适应三极管放大倍数(一定范围)的放大电路最好不要用。

网友C: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跟温度相关的,所以你的电路不能全依赖电流放大系数的稳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调试啊,以前车间的调试人员就是干这事的,换Rb、Rc电阻,使得三极管工作于合适的工作点上。 ...

这是最愚蠢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系数跟温度相关的,所以你的电路不能全依赖电流放大系数的稳定。 ...

是的,温度肯定会有影响,随着温度上升,相同的IBQ,ICQ会增大,可以用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解决。但是设计电路要设计静态工作点,三极管总需要先确定的电流放大系数,毕竟(ICQ = β IBQ)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是最愚蠢的办法,

20几年前,我在一家公司上班,当时一个产品,要求静态Vc=2.8正负0.5v,不换电阻无法保证的,我提出异议,我说2.7v也可以正常工作,2.9v也可以,被车间主任教训了一番,说严格按照要求来,作业指导书没变,就按照指导书来,那就换电阻呗。这样的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0几年前,我在一家公司上班,当时一个产品,要求静态Vc=2.8正负0.5v,不换电阻无法保证的,我提出异议, ...

“要求静态Vc=2.8正负0.5v,”

这里是否写错了,应该是0.05V?

写错了,是0.05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几年前,我在一家公司上班,当时一个产品,要求静态Vc=2.8正负0.5v,不换电阻无法保证的,我提出异议, ...

求静态,三极管内阻,都需要hfe 这个值 ,比如S8050   hfe (120~350)  三极管hfe怎么取?

网友A:
引用 楼主:
求静态,三极管内阻,都需要hfe 这个值 ,比如S8050   hfe (120~350)  三极管hfe怎么取? ...

取中间值计算出一套参数,然后代入最大最小值,计算一下工作点,看看偏差大不大,调整负反馈,直至符合要求。
实际上我一般也不做计算,用仿真软件仿真一下,得到一套参数,在实际点路上再微调一下就可以了。
关键还是负反馈,负反馈让电路对三极管放大倍数不敏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的,温度肯定会有影响,随着温度上升,相同的IBQ,ICQ会增大,可以用静态工作点稳定电路解决。但是设计 ...

所以才有稳定静态工作点的说法啊。

网友E:
要用设计来解决参数的离散性,放大倍数根据电路特性要么选极值,要么选中值,具体得看是什么电路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20几年前,我在一家公司上班,当时一个产品,要求静态Vc=2.8正负0.5v,不换电阻无法保证的,我提出异议, ...

什么牛B产品,要求这么精确

网友A:
引用 网友F:
什么牛B产品,要求这么精确

是个仪表,抄的国外产品,原版产品就是2.8V,然后要求我们也调整到2.8V。
电源是24V供电,然后经过一个串联稳压电路,得到5.6V电源。
为了精度要求,产品上大量使用了千分之一精度的电阻,还有两个万分之一精度电阻。

果然牛B,看来结果也是皆大欢喜,老板有钱赚,开发工程师省事,精密电阻又贡献了G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