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AC7801小圆板开环启动咨询

楼主(2021-07-30):
使用AC7801小圆板控制电机开环启动时,上电到预定位开始,中间间隔5s左右,这个时间是程序中的设置吗?能否修改?

网友A:
建议描述清晰一些。如果是预定位时间太长,可以调节预定位时间。在驱动参数那个头文件里面

网友B:
没有看明白楼主的问题是什么,可以描述的清晰一些吗?

网友C:
小圆板是个啥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描述清晰一些。如果是预定位时间太长,可以调节预定位时间。在驱动参数那个头文件里面 ...

不是预定位的时间,是我板子上电后到电机开始预定位中间间隔5S左右,这个是程序中设定的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是预定位的时间,是我板子上电后到电机开始预定位中间间隔5S左右,这个是程序中设定的还是其他原因 ...

你看一下程序中,最开始初始化那段是不是存在延时函数,因为代码改过好几个版本,不知道你拿的代码是哪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