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迅为6818/4418开发板Yocto开发指南

楼主(2021-07-30):
迅为6818/4418开发板新增Yocto系统,并支持支持QMLOpenGL ES2.0Web浏览器、gstreamer。

iTOP-4418 和 iTOP-6818 的 yocto 系统使用了 Linux4.4 版本的内核(设备树系统),源码可编译出 Qt5.4, Qt5.6,Qt5.8,Qt5.9 多个版本的 Qt 文件系统,Qt 使用了 eglfs 显示,支持 GPU 加速,能够运行 QML,Q3D 程序;文件系统中集成了 gstreamer,可调用 VPU 进行硬件编解码。
28.1 修改 userdata.img 镜像
userdata.img 镜像烧写到了/dev/mmcblk0p4 分区,有十多 G 的空间,

本章介绍如何在 userdata 中添加文件。
进到源码的 topeet_yocto/yocto/meta-nexell/meta-nexell-distro/tools/convert_tools/opt 目录,使用命令 “touch helloworld”新建一个文件,

然后重新编译源码,将生成的 userdata.img 烧写到开发板,进到开发板的/data/opt/目录,发现 helloworld 文件已经烧写到了开发板。
8.2 交叉编译 Qt 程序
编译完 SDK 程序后,可以得到交叉编译器,本章介绍交叉编译 Qt 程序的方法。
本章将 SDK 安装在了以下目录:
进到 Qt 工程路径,输入“source /home/house/6818-sdk/environment-setup-aarch64-poky-linux”将编译器添加到环境变量,输入“qmake”生成 Makefile,

执行“make”即可编译 Qt 程序,
编译完成后生成可执行文件

28.3 交叉编译 C 程序
编译完 SDK 程序后,可以得到交叉编译器,本章介绍交叉编译 Qt 程序的方法。
本章将 SDK 安装在了以下目录:
进到 Qt 工程路径,输入“source /home/house/6818-sdk/environment-setup-aarch64-poky-linux”(根据实际路径设置)将编译器添加到环境变量,输入“echo $CC”可看到交叉编译器
Test.c 为 C 程序,输入“$CC -o test test.c”即可编译出可执行文件,

28.4 触摸报错问题
执行 Qt 程序后 ,如果出现 “Failed to move cursor on screen LVDS1: -14”,可以 根据报错修 改
/etc/qboot/eglfs_config.json 文件,如下所示:

Yocto 源码中可修改 yocto/meta-nexell/meta-nexell-distro/recipes-qt/eglfs-kms/files/eglfs_config-itop.json
文件,
28.5 触摸校准
系统起来后,结束掉开机自启程序,
输入“ts_calibrate”,此时屏幕会出现准星,依次点击,
完成后即可校准成功。

yocto 配置文件说明
iTOP-4418 和 iTOP-6818 的 uboot 和内核配置文件在
topeet_yocto/yocto/meta-nexell/meta-nexell-distro/conf/machine/路径下,以 iTOP-6818 1G 内存开发板为例,
打开“s5p6818-itop2g.conf”,
如下所示:
内核设备树文件为 yocto 源码的 kernel/kernel-4.4.x/arch/arm64/boot/dts/nexell/s5p6818-itop2g.dts

删除桌面,进到源码的“yocto/meta-nexell/meta-nexell-distro/tools/configs/board”路径,可以看到许多
配置文件,名字带 itop 的为开发板的配置文件,以 iTOP-6818 2G 内存为例,输入“vi s5p6818-itop2g.xml”,
删掉如下红框内容即可删除桌面例程。

28.7 QML 测试
系统起来后,结束掉开机自启程序,

终端执行“Qt5_CinematicExperience --platform eglfs”,
屏幕显示如下:
输入“cat /sys/kernel/debug/mali/gpu_memory”可查看 GPU 使用率:
28.8 3D 测试( 基于 OpenGL ES2.0 )
系统起来后,结束掉开机自启程序,终端执行“/usr/share/qopengl-1.0/Q3D --platform eglfs”,
屏幕显示如下:
例程源码路径:topeet_yocto/yocto/meta-nexell/meta-nexell-distro/recipes-itop-apps/qt-opengl

28.9 Web 浏览器测试
系统起来后,结束掉开机自启程序,保证网络正常,能 ping 通网络,
终端执行“/usr/share/qwebrowser-1.0/webKit --platform eglfs”
例程源码路径:topeet_yocto/yocto/meta-nexell/meta-nexell-distro/recipes-itop-apps/qt-webkit
28.10 添加 QSerialPort
以 Qt5.6 为例
1. 在文件系统中添加
topeet_yocto/source/recipes-core/packagegroups/packagegroup-nexell-qt.bb
2. sdk 中添加
topeet_yocto/yocto/meta-nexell/meta-nexell-sdk/recipes-core/packagegroups/packagegroup-nexell-qt-sdk.bb

28.11 gstreamer 测试
测试文件在文件系统的/data 目录下

28.11.1 硬解码测试
test_h264.mp4 文件:H.264 编码格式,MP4 封装
串口终端输入:
gst-launch-1.0 filesrc location=/data/opt/test_h264.mp4
! qtdemux
name=demux demux.video_0 ! h264parse !
queue ! nxvideodec ! queue ! nxvideosink

输入完成后屏幕开始播放视频。
test_mpeg4.avi 文件:mpeg4 编码格式,AVI 封装,
gst-launch-1.0 filesrc location=/data/opt/test_mpeg4.avi
! avidemux name=demux demux.video_0
!
mpeg4videoparse ! queue ! nxvideodec ! queue ! nxvideosink
执行命令后屏幕开始播放视频。
其他硬解码测试命令:
Decoder command example
a. Supported format
-Mpeg2, H.263
b. How to use:
gst-launch-1.0 filesrc
location=test-mp4.mp4 ! qtdemux name=demux demux.video_0 ! h263parse ! queue
!
nxvideodec ! queue !
nxvideosink
gst-launch-1.0 filesrc location=test_mp2.mp2 ! mpegpsdemux name=demux demux.video_e0 ! mpegvideoparse !
queue ! nxvideodec ! queue !
Nxvideosink

28.11.2 硬编码转码测试
H.264 硬件编解码,转封装:MP4==>AVI
gst-launch-1.0 filesrc location=/data/opt/test_h264.mp4
! qtdemux name=demux demux.video_0
!
h264parse
!
avdec_h264 ! nxvideoenc codec=video/x-h264 ! avimux name=mux ! filesink location=result.avi
如下图:
完成后生成的 result.avi 如下,MP4 转换成了 AVI 格式。
转码 H.264==>H.263
gst-launch-1.0 filesrc location=/data/opt/test_h264.mp4 ! qtdemux name=demux demux.video_0
!
h264parse
!
avdec_h264 ! nxvideoenc codec=video/x-h263 ! avimux name=mux ! filesink location=result.avi
如下所示:
将生成的 result.avi 拷贝到 windows,使用格式工厂查看,如下所示,已经转化成了 H263 格式
.

转码 H.264==>MPEG-4
gst-launch-1.0 filesrc location=/data/opt/test_h264.mp4
! qtdemux name=demux demux.video_0 ! h264parse !
avdec_h264 ! nxvideoenc codec=video/mpeg ! avimux name=mux ! filesink location=result.avi
如下所示:

将生成的 result.avi 拷贝到 windows,使用格式工厂查看,如下所示,已经转化成了 MPEG-4 格式
28.12 添加开机自启程序
iTOP-4418 和 iTOP-6818 的开机自启脚本为
topeet_yocto/yocto/meta-nexell/meta-nexell-distro/recipes-qt/qt5_5.9.x/qtcinema-launcher/qt_cinema_run.sh,
输入“vi qt_cinema_run.sh”,将自己的程序添加进去即可,这里将 DesktopManager 设置成了开机自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