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pon IDE 新手 debug 与 release问题

楼主(2021-07-30):
从别人那获取了个demo, debug可以成功构建,release提示编译错误。如图无法release

楼主:

****项目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配置Release的构建****

gmake -k all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adc.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adc.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adc.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Config.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adc.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rst.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adc.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pclk.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adc.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aes.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aes.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tim.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atim.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bkp.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bkp.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can.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can.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cfgl.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cfgl.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crc.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crc.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dma.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dma.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flash.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flash.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gpio.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gpio.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i2c.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i2c.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int.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int.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iwdt.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iwdt.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lcd.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lcd.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led.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led.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osc.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osc.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pm.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pm.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qei.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qei.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rtc.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rtc.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spi.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spi.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sysctl.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sysctl.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systick.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systick.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usart.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usart.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usb.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usb.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inc/kf32ls_basic_wwdt.h', needed by `src/kf32ls_basic_wwdt.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system_init.h', needed by `CTouch/CTouch.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CTouch/CTouch.h', needed by `CTouch/CTouch.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CTouch\Lib/CTouch_lib_EXIT.h', needed by `CTouch/CTouch.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BSP\IOPORT/user_ioport.h', needed by `CTouch/CTouch.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BSP\RTC/RTC.h', needed by `CTouch/CTouch.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BSP\LCD/LCD.h', needed by `CTouch/CTouch.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BSP\USART/usart.h', needed by `CTouch/CTouch.o'.
gmake: *** No rule to make target `D:\D\workspace32\KF32LS201_TOUCH_LCD RunMode(Release)\BSP\PM/PowerManage.h', needed by `CTouch/CTouch.o'.
gmake: Target `all' not remade because of errors.

**** Build Finished ****

网友A: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B:
1,确认头文件包含路径是否正确(一般别人用过的demo,如果设置为相对路径应该没问题);
2,删除release文件,重新编译一下。

网友C:
楼主可以按照楼上的小伙伴说的试试

网友D:
你的文件路径是不对的,编译一定会有问题的了。

网友E:
应该文件路径不对

楼主:
已经解决,一是文件路径问题,再一个是外挂的库,要在芯片型号库文件 中也要加入外挂库

网友F:
从提示信息来看应该是头文件路径没有指定

网友G: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一是文件路径问题,再一个是外挂的库,要在芯片型号库文件 中也要加入外挂库 ...

原来是这样,
路径有时候会忽略,还需要外挂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