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航顺烧录程序报错

楼主(2021-07-30):
(无正文)

网友A:
没有连接好仿真器,或者芯片处于休眠模式,你没有办法进行烧录的。rst引脚要接上的。

网友B(2022-04-14):
目标芯片连接超时了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你连接的问题

网友D:
我觉得是你没接RST引脚吧

网友E:
超时了,你看看为什么超时了吧

网友F:
你可能是没接复位引脚,或者SWD这种接口被复用了吧

网友G:
很多问题呢,就是检查下载接口,然后看看代码是否关闭了下载接口

网友H:
超时的问题有很多,你可以这样,用串口的方式下载程序试试

网友I:
是不是你芯片型号选择错了啊?

网友J:
好多原因都能导致超时,你MCU外部供电了么

网友K:
你按照上面大神们的回复一一检查吧,基本上也就这些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