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这个实验能否说明电场和磁场不是同一个场?

楼主(2021-07-30):
这个实验能否说明电场和磁场不是同一个场?

  我在一次实验时无意中发现,同一个8对极永磁转子,其静止磁场的有效作用力距离不大于10CM(比如永磁电机的气隙通常只有几个mm.)。但是,当这个永磁转子以50HZ的频率转动起来后,在一个直径2.1米截面积8平方厘米的环形定子铁心中产生了变化的磁通,于是在环形铁芯周围形成了电场.同时,在铁芯上绕制了一个直径2米的多匝导体线圈,其感生电流产生的安培力的有效作用距离竟然可以大于100CM!(这个距离应该还可以更大,只是限于实验条件没有进一步验证)这让我非常惊愕。
  按照目前的理论,说是电场和磁场是同一个场。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同一个场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性质?
磁场力的作用距离与电场力的作用距离相差如此悬殊,其内在的机理到底是怎样的呢?简略示意图如下:当转动磁铁时,闭合导体线圈产生的感应电流的磁场,根据楞次定律,对转动的磁铁产生一个阻力。而这个阻力就是被电场经过线圈半径1米的距离传递给环形铁芯的。同时,磁铁对环形铁芯的作用距离只有0.05米(气隙的长度)

网友A:
用永久磁体形成电场?有示意图没,上传来给大家看看。另外你指的电场和磁场是同一个场是什么意思

用永久磁体形成电场的办法很简单:旋转一块处于闭合磁路中的永磁体,使闭合磁路中的磁场产生变化,于是在变化的磁场周围就产生了电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永久磁体形成电场?有示意图没,上传来给大家看看。另外你指的电场和磁场是同一个场是什么意思 ...

据说,爱因斯坦在构思狭义相对论时说过,大意是:电场和磁场是从两个不同的坐标系看到的同一个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据说,爱因斯坦在构思狭义相对论时说过,大意是:电场和磁场是从两个不同的坐标系看到的同一个场。 ...

呃,物理知识忘得差不多了,但是按照定义电场和磁场不是同一个场,如果说他们是同一个场,那就像你说的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

网友B:
很简单,你用来检测磁力的设备的灵敏度太低了,检测电场的设备灵敏度比较高,所以测到的距离不同。

哈哈,不是这么回事的。

网友C:
我用这个试了一下,发现离地面10cm和1米,都可以起作用,我爬到楼顶,还是可以起作用。

我说的是同一块永久磁铁,其电场和磁场的作用距离差距很大。你这个是地球磁场本身作用于指南针的距离。两回事。

网友D: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谢谢!

网友E:
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永久磁体,怎么产生磁场?磁场可以产生电场,电场也能产生磁场。磁场和电场同一个场,是基于什么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永久磁体,怎么产生磁场?磁场可以产生电场,电场也能产生磁场。磁场和电场同一个场, ...

用永久磁体形成电场的办法很简单:旋转一块处于闭合磁路中的永磁体,使闭合磁路中的磁场产生变化,于是在变化的磁场周围就产生了电场。

网友F:
这种没有图示,没有数据,完全空口白牙的说,搭理楼主你们不觉得丢人吗?

真的谢谢你的提醒,通过画简图,我似乎找到这个问题的解了。
哦,对不起,我的问题让你觉得很难理解了。本来我觉得一句话就可以说明白的问题,所以就没作图示。看来有必要详细描述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G:
根据我的博览群书的学习**,电场、磁场,是某一种更本质的力的不同表现形式

我也很想知道这个更本质的力到底是什么。

网友G:
可能是楼主的测试有问题吧;
比如,电场更多是通过两个电极之间去感应,磁场更多是通过两个线圈之间去感应;
如果你拿一片电极,去感应一个线圈,效果当然跟拿两个线圈互相感应差远了。

@自由能源探索者 :万万谈不上指教。我觉得你说的线圈的安倍力,外在表现其实也是磁场;你所说的作用力的距离差异,其实是由于部件之间的体积差异所造成。本来打了很多字,但是觉得词不达意,就删除了。我觉得现代物理学,按教科书的没错。
1楼有更新,配了简图,请指教,谢谢!

楼主:
客气了。“作用力的距离差异,其实是由于部件之间的体积差异所造成。”。我觉得这个说法不成立。因为。两种不同的作用距离是由同一个永磁转子产生的!且最终都作用于这个永磁转子上。并没有“件之间的体积差异”  呵呵,你看是不是?

网友H:
你这想当然得也太厉害了,哪本书告诉你电场和磁场是同一个场了?初中物理书就说的很明白了,电场是电场,磁场是磁场啊。要是电场和磁场是同一个场,麦克斯韦方程是不是要进垃圾桶了。。。
你的实验,逻辑也太混乱了点。一会儿静止磁场,一会儿是运动的。一会儿是磁场作用力,一会儿又变成了安培力。。。
你在不同概念间乱跳,然后胡乱比较一通,得出了初中物理书都说的十分明白的概念。。。

网友G:
在科学探索上,我觉得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想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首先得先成为蓝;想要推翻、超越现有的理论,首先得理解通透现有理论。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这想当然得也太厉害了,哪本书告诉你电场和磁场是同一个场了?初中物理书就说的很明白了,电场是电场,磁 ...

呵呵,我要用很短的文字说明比较复杂的过程自然要涉及多个概念,永久磁铁的磁场就是静止场,但是将永磁转子转动起来后,在定子上就产生了变化的磁场。这不茅盾吧?磁场作用力说的是永磁场的作用力,安培力是哪个线圈的感生电流的磁场导致的,这本来就不该混为一谈。怎么能说混乱呢?致于电场和磁场是在两个不同的惯性参考系观察到的同一个场的说法,这个你去问爱因斯坦去,这个在初中课本里是找不到的。

最后谢谢你参于讨论,这是我非常欢迎的。

楼主:
这里转来一个关于磁场电场是同一个场的典型说法,给大家参考,不要再问我哪本书说的了。

作者:GingerRomeo Lee
链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52089274/answer/128948724
来源:知乎
著作权归作者所有。商业转载请联系作者获得授权,非商业转载请注明出处。

事实上,磁场与电场确实是同一种场!尽管在电磁学中,我们经常会将电和磁分开讨论,初次听说这个结论的人可能会有些不适应。如何证明电场和磁场是同一种场呢?如图。<img src="https://pica.zhimg.com/50/v2-2c4fd8bc1ec896ab7e63f56b3c4de62d_720w.jpg?source=1940ef5c" data-rawwidth="479" data-rawheight="471"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479" data-original="https://pic3.zhimg.com/v2-2c4fd8bc1ec896ab7e63f56b3c4de62d_r.jpg?source=1940ef5c"/>a 图是导线外面有一个运动的负电荷。由于导线内的电流产生环形磁场,环形磁场作用到外边的运动电荷上使运动电荷偏转。但看 b 图。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沿负电荷一起运动的参考系上去看。这个负电荷就是静止的了。静止的电荷无法受到磁场的洛伦兹力。那么要如何解释粒子的偏转呢?答案是,当我们从一个参考系换到另一个参考系时,根据狭义相对论,相对运动方向的长度会缩短为由于导线中传导电流的电子与组成晶格的金属原子相对参考系的相对速度不同。使得它们的尺缩效应也不同。于是它们分别尺缩之后导线的正负电荷就不能刚好抵消了。这样在b图的参考系下,导线上带有一个由于相对论效应产生的等效电场。计算可以发现这个电场对外边电荷的作用力与a图的洛伦兹力一模一样。此即电场和磁场的相对性。磁场就是电场的相对论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G:
在科学探索上,我觉得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想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首先得先成为蓝;想要推翻、超越现有的理 ...

不错,再回答别人的问题前最好也先理解一下这个问题。看看题主在说什么。我在这里即没有想推翻什么,也没想超越谁。只不过是就在实验中发现的一个现象提出自己的疑问而已。

@lfc315 :宇宙的题目真的太大了,我不敢去在那上面浪费脑细胞。我比较喜欢实用科学,可以自己动手实验的东西,
其实我是赞同有独立的见解,和基于实验基础上的设想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顺着思路也会琢磨下科学 宇宙。。。

楼主:
通过在和大家讨论过程中的进一步的思考,我对这个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那个闭合导体线圈是通过磁场--电场--磁场--电场的不断转换,将自身产生的安培力隔空传递给环形铁芯对永磁转子施加一个反向转矩阻碍其转动的。

电场和磁场就像一个双性人,我们不能盲人摸象一样,摸到大胸就说她是女人,抓到大JJ就说他是男人。它就是具有“双重性取向一个人”。

当磁场生成电场后,新生成的电场就不再是磁场了;当电场生成磁场后,新生成的磁场它也不再是电场。

哈,我觉得电场比磁场更本质,磁场是电场的同向叠加、聚焦。专业人士请一笑而过。。。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里转来一个关于磁场电场是同一个场的典型说法,给大家参考,不要再问我哪本书说的了。

作者:GingerRome ...

我闲的无聊,点击进去看了一下,看到这句我就吐了,“由于导线中传导电流的电子与组成晶格的金属原子相对参考系的相对速度不同。使得它们的尺缩效应也不同。于是它们分别尺缩之后导线的正负电荷就不能刚好抵消了。”这纯属胡说八道啊。。。。
这句话看似很专业,但每个分句都是自已的意淫,都是毫无依据毫无逻辑的胡扯。。。。

然后,据此得出的惊天动地的结论“电场和磁场是同一个场”也只能是自己的瞎想罢了。。。

有时间看看大学物理的书,觉得太浅的话,可以看看物理专业的电动力学,里面说的十分清楚的。。。
要是还觉得浅的话,看看高等电动力学,假如你智商够的话。。。

@自由能源探索者 :不要加“也”。尺缩,这个不是假说。这个词并无问题。
赞同你的观点。我也十分讨厌这个“尺缩”的假说。

网友H:
一大堆高智商的专业人士都在不遗余力的借助先进设备寻找现有理论基础的不足呢,期望以此登堂入室,评个职称啥的
普通老百姓还是远离这些东西比较好,这玩意想多了容易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大堆高智商的专业人士都在不遗余力的借助先进设备寻找现有理论基础的不足呢,期望以此登堂入室,评个职称 ...

没办法啊。我是在实验中偶然发现的这个现象,好奇心让我不得不进一步深入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