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LL库

楼主(2021-07-30):
今天逛论坛看到有人说LL库,不是只有HAL库和标准库吗

网友A:
应该是写错了吧,没有LL库的。

网友B:
没有听说过

网友C:
现在stm32的裤子太多了,不知道该穿哪一条

网友D:
用标准库,,,,哈哈,有机会用用HAL库
裤子太多,穿不过来

网友E:
应该是HAL库吧

网友F:
HAL库,没见过LL库

网友D:
什么时候新出个库了,难道是低功耗L系列的专用库?

网友G:
应该是他听人家嘴说的,HAL,LL,你仔细感觉一下,很相似。

网友H:
LL库是用来替代STD库的,效率会跟操作寄存器差不多

楼主:
多谢高人告知。。以为是他们听错了呢。

网友G:
我都在用LL库了,好像是去年出的,在STM32cubeMx里可以设置生成的库是HAL还是LL库,LL库比较接近标准库,但是还有一些型号没出,需要再等等。

网友D:
库太多了

网友I:
标准库,HAL库,LL库,ST搞的乱。

网友G:
只是对寄存器做了一层薄薄的封装,

如果你不看寄存器,根本就不可能会用用LL库,

网友J:
如果你看了寄存器,

那么自己直接操作寄存器就OK了,

网友J:
没听过LL库,这下长见识了

网友K:
LL就在HAL库的目录里,我现在是用HAL库初始化,LL库其它操作,效率高。

网友L:
一直LL库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