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定地址读出总是无法实现

楼主(2021-07-30):
正在使用PIC18F26K83的I2C读写24LC系列EEPROM,指定地址读出总是无法实现

楼主:
以前用过其他18F单片机的MSSP读写过,没有问题,但是换到K83以后,直接玩不转了

网友A:
MCC生成的代码没有文档?

网友B:
这个跟芯片型号有什么关系??

网友C:
通过I2C读外部EEPROM, 你拿示波器量一下波形, 看看是I2C没发出来波形?

网友D:
还是I2C地址搞错了?

网友E:
还是EEPROM没有ACK?

网友F:
第一步先看地址字节后面有没有ack, 没有后面都是白扯.

楼主:
芯片型号不一样,实现的方式不一样,寄存器设置也不一样。

网友G:
现在实现当前地址读,就是不指定特定地址的读没有问题。

楼主:
但是当指定地址以后,得不到EEPROM的ACK,有时候I2C的S位还不自动清零。

楼主:
后来在发送完两个地址字节后,加入了一段延时,得到ACK了,然后就可以了。

楼主:
但是后来把这段代码封装成一个函数在main()中调用时又出现了前面的状况,总之给人感觉很不稳定。

楼主:
在main()函数中正常运行的程序,为什么换成程序调用就不行了呢?

网友H:
一直没有成功吗

网友I:
使用普通的io口进行模拟

网友J:
有木有返回错误码

网友K:
一开始设定地址了没有啊

网友L:
一样的芯片寄存器的设置应该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