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如何烧程序加密

楼主(2021-07-30):
STM32F1如何烧程序加密

推介你一个好用的烧录器:创芯工坊的PW200,可以加密烧录,具体自己了解一下,在论坛做过测评,加密效果是挺不错的

网友A:
你想知道什么?或者你想达到什么目的呢?

楼主:
源程序开发完毕了,现在开始考虑量产的事情了。知道STM32的产品有ID可以用于加密,不知道具体应该如何操作。请有经验的人给指点一下。

楼主:
硬件上应该买一个烧片子的座子吧

楼主:
软件应该用什么来搞?谢谢。

网友B:
这个好多人都不会的,实际上只可防君子,没法防小人啊。

网友C:
用jlink 程序加密就可以了

网友D:
可以通过修改hex内部文件进行加密,修改完成之后,程序读取这个块,对了才可以进到应用程序

楼主:
恩,知道是这么回事,具体怎么操作啊?请指点。

网友E:
JLINK可以实现程序加锁,如果强制解锁就会破坏内部代码

网友F:
设计一个算法呗,这个不复杂的

网友G:
如果板子上有存储功能,可以在存储芯片中写入一个秘钥,通过MCU读取,读对了才可以开机。

网友H:
用了那么长时间stm32f103,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加密

网友I:
在MCU的后面多余的flash中,写入自己设计好的ID,通过MCU的程序读取,对了才可以开机

网友J:
我知道jlink的软件 jflash可以 你搜搜看

网友K:
加个存储芯片就好了,开机先读取存储芯片中的数据,数据对才可以用

网友L:
芯片加锁呗,也可以在板子上做些处理,加个行程开关,开关正常状态会给MCU一个电平,电平对可以正常开机,如果电平不对,芯片清除数据,导致开不了机就行了

网友M:
配合上位机实现也行,也就是设备在线,不在线不工作,这样也能达到加密目的

网友N:
芯片加密一般都是读取一个固定的数据,也就是校验一下,知道这种方式之后,你想想应该怎么实现呢?

网友O:
修改二进制文件可以实现加密,拿到你源码都解决不了

网友P:
网上一堆加密教程,基础简单的就jlink加密

网友H:
st-link下载可以读保护!

网友Q:
搞个自定义ID 读取ID正确才可以正常运行 这种也能达到加密目的

网友R:
加密的话 挺复杂,一般都是校验某个存储数据

网友S:
用segger的jflash吧,简单粗暴网上有加密教程

楼主:
具体怎么做? 看了一些资料,好像说能自动读取ID,生成滚码,是不是这样?

网友T:
烧断熔丝,然后就不可以读了,也没法修改

网友U:
怎样给加密,这真是一项有意义的事情啊

网友U:
用烧写器首先读出ID,烧写程序时候通过一定运算存在flash里。

网友V:
在程序运行是用读取的ID一定运算之后 与你存储的 的加密ID进行对比。

网友W:
但是告诉你句话,ID现在已经费了。已经被**了,可以硬件改写了。

楼主:
听着感觉现在加密好像没用多大意义了?另外收费是怎么收啊?

网友B:
用ST LINK就可以了

网友T:
网上搜的,看看能用不

烧程序以前用工具读出芯片ID,一进main函数处加入以下代码:

static u32 CpuID[3];
static u32 Lock_Code;

void GetLockCode(void)
{
//获取CPU唯一ID
CpuID[0]=*(vu32*)(0x1ffff7e8);
CpuID[1]=*(vu32*)(0x1ffff7ec);
CpuID[2]=*(vu32*)(0x1ffff7f0);
//加密算法,很简单的加密算法
Lock_Code=(CpuID[0]>>1)+(CpuID[1]>>2)+(CpuID[2]>>3);
}
if(Lock_Code != 0x123456789ABC) return; //假设0x123456789ABC是当前芯片的ID

网友X:
然并卵 UID修改都是好几百年前的传说了

网友Y:
可不可以修改芯片内部的ID实现加密呢?

网友U:
是不是得对立面的id操作呢?

网友V:
硬件改不了id的,就是能改,代价也很高,芯片开盖去改电路?

网友Z:
费用怎么算?成功率多少?

楼主:
还是没有什么结果,算了,我再看下吧,多谢大家

网友AA:
程序上,读个芯片ID,随便加个算法就行,

网友AB(2023-03-06):
使用jlink之类的仿真器时,可以在Target菜单中找到 Secure chip相关的选项,就可以进行加密了

网友AC(2024-06-21):
如果防护与热设计欠佳

网友AD:
由于共模电流的同向性,会在线圈内产生同向的磁场而增大线圈的感抗

网友AE:
在板的边缘上照常制作整个电镀通孔。

网友AF:
缩合型灌封硅胶由于固化过程有体积收缩一般不使用在模块电源的灌封中

网友AG:
在交流电频率一定情况下,电感量越大,其对交流电阻碍能力越大

网友AH:
然后焊接到更大的PCB上

网友AI:
电路的结构类似于全桥式,只是把其中的两只开关管(T3、T4)换成了两只等值大电容C1、C2。

网友AJ:
通过对于PCB电路板边缘的孔或通孔做电镀石墨化

网友AK:
脉冲变压器磁能被积累的问题容易解决,

网友AL:
在PCB组装过程中通常使用两种类型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