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T3在线运行程序,为什么老是会暂停目标程序?

楼主(2021-07-30):
KIT3在线运行程序,为什么老是会暂停目标程序?

网友A:
板子问题?

网友B:
这可能是板子问题

网友C:
还有可能程序没写好,跑飞了

网友D:
请问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山寨的KIT3在板子受到外部干扰时,会随机停止运行DEBUG模式,比喻电源波动,用手摸IO口等。

网友F:
楼主说的暂停目标程序是什么意思? 是IDE里程序停在某一行代码还是目标板的现象停止了?

网友G:
也不应该是暂停啊

网友H:
如何确定是不是山寨版

网友I:
也不能次次都干扰啊

网友J:
每次都是停止在同一个位置上吗

网友K:
应该不是跑飞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