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xx上遇到串口乱码的问题

楼主(2021-07-30):
在做某一项目,,硬件V2版本用的是STM32F407,晶振16MHz,因性能不足,硬件V3版本PIN对PIN换成了STM32F429,晶振16MHz。

楼主:
在迁移工程的时候,用CubeMX配置MCU的时钟树,因407是168MHz主频,粗心的把429也配置成了168MHz主频。V3和V2一样配置UART为921600波特率,结果429的UART输出乱码。

楼主:
429@168MHz,921600 时:

楼主:
429配置成了168MHz的主频,APB1最高45MHz,而407是42MHz,APB2是90MHz,而407是84MHz。429改成180MHz主频后UART输出正常。

网友A:
波特率 数据位 校验位 不匹配

网友B:
有些调制方式的Modem就是会必定产生乱码

网友C:
检查一下串口两端的波特率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D:
更换其他串口软件试试看

网友E:
如果线序正确 波特率不一样 就会有乱码出现

网友F:
串口调试出现乱码?

网友G:
超级终端能支持字符显示么

网友H:
串口调试助手的波特率设置不和你的程序设置的波特率相同

网友I:
检查收发双方的串口通信参数是否一致

网友J:
没有正确识别数据包的格式

网友F:
用跳线把串口的发送和接收短接

网友E:
串口自检?

网友D:
串口用hex模式接受

网友C:
要搞清楚传送的是ASII码

网友B:
串口通讯乱码最常见的原因就是波特率不一致导致乱码

网友A:
TTL RS232 RS485这几种电平形式是不同的,不能直接连接

网友J:
发送函数调用过快

网友I:
用串口助手的HEX模式接收数据

网友H:
如波特率不对的话收到的都是乱码。

网友G:
uart输出乱码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