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能不能烧写PIC16F1934

楼主(2021-07-30):
手头上只有个ICD2,不知道能不能烧写PIC16F1934

网友A:
这个估计不行

网友B:
16fXXXX的vpp脚耐压比较低

网友B:
得用icd3 或者 pickit3去烧写。

网友C:
用两三个元件做一个转接头就可以了。

网友D:
MICROCHIP有个推荐电路。

网友E:
可以考虑SMH旗下的Flash Runner烧录器,烧录速度快,稳定,可靠。

网友F:
其实直接烧写也行,实践过。不用降vpp电压

网友G:
idc2是不可以的

网友H:
应该是不可以的

网友I:
能不能的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J:
没有用过这个啊

网友K:
有没有兼容性好的烧录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