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F8TS2716的IIC问题?

楼主:
iic, ic, AC, ck

模式:IIC从机模式
问题:主机发送数据,KF从机接收错误。
备注:从机的ACK回应非常快到数据发送的时候很慢。
解决?

楼主(2021-07-30):
有什么办法解决吗?主机的CLK是控制不了的

楼主:
问题已经找到是IIC时钟延展

网友A:
说明楼主的中断代码执行的太慢了。导致产生了clock stretch,而且主机不支持clock stretch。

网友B:
虽然我不是很明白,但是路过了就帮忙楼主顶贴一下,希望楼主问题早日解决。

网友C:
MCU的硬件IIC应该不支持时钟延伸

网友D:
主机时钟太快,又不支持Clock Stretch的话,从机很难办(特别是8位机速度慢,而且进出中断时间也长)。

网友E:
我没做过8位单片机,不过能用软件IIC解决吗?

我之前32位的单片机,spi搞不通,就是用软件模拟时序的方式解决的。
有时候有的芯片的硬件IIC和硬件SPI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没做过8位单片机,不过能用软件IIC解决吗?

我之前32位的单片机,spi搞不通,就是用软件模拟时序的方式 ...

Master用软件模拟好做,但是Slave不好做,一般Slave都会用硬件的方式

网友F:
调整一下主机的时钟,测试一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