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
stm32l152 PA0脚 wakeup 待机模式下能不能通过下降沿唤醒?

楼主:
stm32l152 PA0脚 wakeup 待机模式下能不能通过下降沿唤醒?

网友A(2021-07-30):
还有什么现象呢?能再详细描述下吗?

楼主:
需要怎么配置?由于某些原因 PA0脚待机模式下给的是3.3V高电平,想通过低电平唤醒进入正常模式

网友B:
设置成上拉输入,下降沿触发即可;

楼主: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0);

/*****************½«ÍⲿÖжÏÏßÁ¬½Óµ½PA0*******************/

  SYSCFG_EXTILineConfig(EXTI_PortSourceGPIOA, EXTI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3.3V和GND(用开关切换)通过10K电阻接入PA0脚,还是不行 低电平休眠  高电平唤醒;我想要的效果是PA0高电平休眠  低电平唤醒。

网友C:
你触发模式设置的不对,如上图;

楼主:
还是不行 现在的效果还是低电平休眠,高电平正常

楼主:
可以了 是我没弄清一个概念  谢谢

网友D:
我也想要下降沿唤醒,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E:
PA0做唤醒,PA0还需做GPIO配置吗?待机模式下,GPIO寄存器不是也掉电了吗?

网友F:
另外wakeup1和wakeup2能同时用吗?

网友G:
wakeup2我试的可以,wakeup1点住3.3V,会不断的唤醒。

网友H:
借问一下, f103数据手册上说, PWR_CSR寄存器的EWUP位置1后WKUP引脚被强制为输入下拉的配置

网友H:
WKUP引脚上的上升沿将系统从待机模式唤醒

网友D:
照这样的话,配置WKUP引脚的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应该没用的吧?

网友H:
可以的!必须可以!PA0就是专门干这个用的 wakeup 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