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读取SD卡TXT文件,并通过esp8266发送

楼主(2021-07-30):
读取SD卡TXT文件,每次读一个扇区,并通过esp8266发送,但是现在只能发送TXT内容的一半,请问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void  txt_trans(u8 *pname)
{
          FATFS FatFs;   /* Work area (filesystem object) for logical drive */
          UINT brr        ;
    u8 ress;
    FRESULT fr;     /* FatFs return code */
    u8 *databuf;                                //Ò»ÐÐÊý¾Ý»º´æÇøµØÖ·

    FIL fil;        /* File object */
    databuf=(u8*)pic_memalloc(512);

    /* Register work area to the default drive */
    f_mount(&FatFs, "", 0);

    /* Open a text file */
    fr = f_open(&fil,(const TCHAR*)pname, FA_READ);

    /* Read all lines and display it */

             for (;;)
         {
           memset(databuf,0,512);
                                         ress=f_read(&fil,databuf,512, &brr);
                                         if(ress==FR_OK)
                                                 {
                                           atk_8266_wifiap_send(databuf);
                                                 }

                                         if(f_eof(&fil)) {break;} // over
         }

    /* Close the file */
    f_close(&fil);
          pic_memfree(databuf);

}

楼主:
我发现是 wifi发送数据 函数 的问题,因为我每次都是发送512个字节,但是txt不一定是512的整数。
atk_8266_wifiap_send(databuf);

网友A:
有统计吗,是发到什么关键字失败了

楼主:
没有特定关键字,就是只能发一半。我发现是 wifi发送数据 函数 的问题,因为我每次都是发送512个字节,但是txt不一定是512的整数。

网友B:
是不是数据太多了。

网友C:
以前udp传输txt也是有问题。

网友D:
可能数据太大存在问题。

网友E:
UDP传输大小有限制吗,换TCP试试

网友A:
可能是某个缓存区有有限制。

网友F:
UDP传输大小是多少

网友G:
那就先发一半呗,或者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B:
不能分开发吗,非要一次发一大串?

网友A:
发完一组重新装填继续发。

网友F:
把大文件分成小于512的,连续发

网友H:
分开发送不行吗

网友F:
以前见过都是分为1024一个块,然后发送。

网友D:
怎么情况,先用串口发送试试

网友F:
哥长度限制呀

网友A:
可以先通过串口模拟

网友A:
发完一组重新装填继续发

网友I:
TXT文档太大。

网友F:
使用是什么模式呢

楼主:
是不是得考虑后面分段发送?

网友D:
楼主考虑是什么情况?

楼主:
我是不是得考虑硬件电路

网友E:
分开发送这个TXT模块。

楼主:
每次发送512个字节行不行啊?

网友D:
对方信号是不是连接超时呢

网友E:
可能网络速度跟不上,发送的要求。

楼主:
还有人吗

网友J:
这个是读取的问题吗?

网友K:
发送多大的文件呢?

网友L:
每次读一个扇区?

网友L:
这个看不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M:
发送TXT内容的一半?

网友N:
读取SD卡TXT文件不全吗?

网友F:
发送512个字节 没有问题

网友O:
这个必须是512的吗?

网友P:
TXT内容的一半是多大呢

网友Q:
可以单部运行试试看的。

网友R:
楼主是保存在数组里面吗?

网友S:
单步调试的时候有问题吗?

网友T:
FATFS有问题吗?

网友U:
网络的数据有最大数据限制的

网友V:
如果数据接受不全,验证也过不了的。

网友W:
esp8266发送分包了吗?

网友N:
有可能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X:
esp8266有使用的限制吗?

网友P:
可以根据数据大小写入的。

网友A:
楼主说的可能是字节问题

网友Y:
检测到0 就失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