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MPLAB X IDE怎样下载调试好的程序到单片机flash中

楼主(2021-07-30):
用PICkit3仿真器,在MPLAB x ide 下仿真调试都是正常的。
请问 ,在MPLAB X IDE怎样下载调试好的程序到单片机flash中

网友A:
脱离仿真器运行?

楼主:
我用“调试”菜单下,“对器件编程”,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

楼主:
操作步骤file下import编译好的hex文件,然后点击program就可以了,只要下载成功,
单片机就能脱离仿真器运行

网友B:
有时候比理论值高出数倍呢

网友C:
红框内就是下载。

楼主:
谢谢,按照您的提示,已经摸索成功了

网友D:
呵呵,解决了就好啊,很有效率的嘛

网友E:
当时就可以拔掉仿真器吗

网友F:
应该有使用手册的啊

网友G:
工具使用的不熟练啊

网友H:
解决效率很高啊

网友I:
脱机和在线能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