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学习单片机需要完全会C语言吗

楼主(2021-07-30):
基于c语音的单片机,但是C语言还是小白,可以直接学习单片机吗?

网友A:
不需要会的那么透彻,单片机用的都是基本的C语言。

网友B:
如果一点C语言不会也不行,基本语法要会的

网友C:
可以去学,但是先从基础开始。。

网友D:
C语言入门很容易,精通稍微有些困难。要学单片机别有什么心理障碍

网友E:
从简单项目入手逐步深入,需要用到的和你学到的就会越来越多

网友F:
不需要,知道基本的C语言的语句和数据类型就行

网友G:
简单项目还好,随着你学习的逐步深入,会对你c语言的掌握要求越来越高

网友H:
需要去学一些,基础得先打牢。相对于汇编,c还是比较好入门。

网友I:
需要有一定的C语言基础,不然有些语句看不明白

网友I:
第一点
不用有心理压力
找个人带一带
做简单的单片机项目力求完成实现功能
多看别人的方案,看看别人用单片机处理的逻辑
还是多做项目

单片机还需要硬件都会

仅为个人感觉,并不准确。

网友J:
可以,你先会定义个变量就可以入门了,呵呵,比如管脚就好比一个系统事先定义好的变量比如P0
你直接可以P0=255;
p0=1;
这么操作就可以点亮对应的LED了,是不是很容易,赶紧学吧,简单的很

网友A:
可以直接学习c语言。

网友K:
如果在Erase的时候,芯片因为强行断电,供电不稳定导致类似于强行断电的情况,时钟不稳定,那么FLASH中的密码段有可能成为随机值或全0

网友B:
当时学51时也是没有C基础的,连数组和指针都不会用

网友L:
要学习单片机这门技术,良好的教材和教程必不可少。

网友M:
C语言的书大约有30%

网友I:
c语言可以开发很多的单片机种类。

网友H:
直接学习就行网上有资料。

网友F:
c语言很简单,可以在网上跟着学习的。

网友G:
用C语言入门,入门了以后,通过看懂部分汇编语言来了解程序的运作,和每句C语句的汇编结构以及每句C语句运行多少个的机器周期。

网友J:
当你了解单片机后,再学C就简单了。

网友K:
现在可以不用了,micropython即可

网友N:
可以直接学习单片机。

网友O:
单片机和c语言不冲突。

网友P:
入门可以学习stm32.

网友E:
慢慢学习单片机和硬件电路。

网友F:
关键是要多练。

网友Q:
当然是学的透彻要好了

网友R:
C和C++还是要多学点

网友S:
基本的 C语言吧 随着项目的增多 一点一点的练习吧

网友T:
学会 应该是26个 abc之类的字母,然后不超过50个英文单词,以及简单的语法就可以了……

网友U:
而且足以应付大部分的开发需求!其他的不管怎么说,关键是要有一台可以上网的PC机!

网友M:
C语言是一种结构化的高级语言,本着其优点可读性好,移植容易

网友O:
具体C语言要学到什么程度主要还是看个人运用在哪方面

网友V:
C语言对于单片机非常重要,多数人都是用c

网友W:
嵌入式编程C不是最重要的

网友X:
对于普通的项目,只要学好c就行了

网友Y:
还是先学C语言啊

网友R:
C来编程,可以减轻很多工作量

网友R:
直接学习单片机,遇到不懂的翻看C语言

网友I:
学会单片机C语言编程

楼主:
STM32是基于专为要求高性能、低成本、低功耗的嵌入式应用专门设计的ARM Cortex-0内核而设计的

网友E:
汇编语言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比较深奥点。

网友Z:
学点基础,在学单片机的时候能看懂一些,然后边学单片机边学C

网友AA(2023-03-06):
C语言是基础,其实学了C语言后再学单片机的话,更容易理解算法。

网友AB(2024-06-21):
通孔(THT)和表面贴装(SMT)

网友AC:
首先是进行按比例和具体的施胶量进行混合操作

网友AD:
产生较强的阻尼效果

网友AE:
然后使用铣削工具将孔与铜一起切成两半。

网友AF:
该电容可以存储高达8KV的电位

网友AG:
设置测试负载,测试负载应该符合电源的规格要求

网友AH:
类似于IC的安装方式。

网友AI:
具有一定的抗不平衡能力,对电路对称性要求不很严格;适应的功率范围较大,从几十瓦到千瓦都可以;开关管耐压要求较低;电路成本比全桥电路低等。

网友AJ:
切割板边以形成一系列半孔

网友AK:
从电路原理图上看,反激式与正激式很相象,表面上只是变压器同名端的区别,但电路的工作方式不同,D3、N3的作用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