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按键没反应

楼主(2021-07-30):
刚上手学习PIC,用的是其他的人的程序,程序基本上是没问题,就是烧录到单片机上之后单片机没反应,数码管不显示,按键也没反应。

楼主:
用的是pic18f45k80,MPLAB X IDE5.05,XC8编译器,配置位啥的都设置了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还要下什么插件才能使用

网友B:
电路没问题,程序没问题,烧写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对,不需要插件

网友D:
查看下配置字对应外部电路

网友E:
比如晶振和复位电路

楼主:
我也刚开始学习PIC单片机,共同学习呀

楼主:
解决了,一定要用**的XC8编译器才行。

网友F:
额 看来编译器的选择很重要啊

网友G:
星号给屏蔽了啊

网友H:
我也是刚学不久

网友I:
还是得多次尝试哈

网友J:
那应该提示成功啊

网友K:
开发环境一般选最新的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