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 串口uart输出乱码问题

楼主(2021-07-30):
1、外部时钟频率配置错误导致,具体定义在stm32f10x.h文件中

楼主:
2、设置的串口波特率–115200

楼主:
3、硬件接入问题
TTL电平问题,开发板的TTL电平是3.3伏,如果用的是USB转串口的5V,不管怎么弄都会是乱码,换用232电平转换芯片就可以了。

楼主:
CH340的接法
如果是3.3V板子跳帽就接VCC和3.3V
如果是5V板子跳帽就接VCC和5V

网友A:
之前使用RTT系统,把时钟频率调低,也会出现串口乱码的问题

网友B:
晶振的问题!

波特率不稳定,还是大部分是属于波特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