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串口通讯 乱码问题 DeBug

楼主(2021-07-30):
问题现象:STM32F103VET6 + FreeRTOS_V9.0 + UART1   使用printf重映射后,串口输出汉子乱码。
使用固件版本: FreeRTOS V9.0.0
可能原因分析:
重映射错误
FreeRTOS操作系统实时性打断一帧数据发送
时钟配置错误
串口助手问题

楼主:
调试思想与步骤:
重映射错误的可能性不大: 重映射代码如下
/**
  * 函数功能: 重定向c库函数printf到DEBUG_USARTx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 函数功能: 重定向c库函数getchar,scanf到DEBUG_USARTx
  * 输入参数: 无
  * 返 回 值: 无
  * 说    明:无
  */
int fgetc(FILE * f)
{
  uint8_t ch = 0;
  HAL_UART_Receive(&huart1,&ch, 1, 0xffff);
  return ch;
}

楼主:
能够printf数据。

更换串口助手,发现不同串口助手收到的数据格式一样。基本可以排除串口助手问题。
尝试发送英文字母,是否能够正常发送。 我的工程再发送英文字符时,仍为乱码。
通过上一步,基本确定是项目工程设置,或者代码问题。
硬件使用的时钟是8MHz,而系统时钟配置文件:system_stm32f1xx.c中的宏定义

楼主:
/*******************************************************************************
*  Clock Definitions
*******************************************************************************/
#if defined(STM32F100xB) ||defined(STM32F100xE)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24000000U;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else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16000000U;        /*!< System Clock Frequency (Core Clock) */
#endif

楼主:
使用的是:  SystemCoreClock         = 16000000U;

楼主:
将上面的代码改为: SystemCoreClock         = 8000000U;

楼主:
打印英文字符正常,然后打印中文字符,正常解决。中文字符能够正常显示。

楼主:
思考:SystemCoreClock 的值对系统正常运行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