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0的ADC测量1/3AVCC

楼主(2021-07-31):
测量电池电压,想偷懒不用分压电路,把输入通道设置成11011:1/3AVCC,测试的结果是:
AVCC>3.0V,ADC精度还比较高,比我自己画的分压电路还准;
AVCC<=3.0V,ADC Result 都是0xFFF;
但是芯片的电压输入范围是1.8~5.5V,那岂不是3.0V以下就没用了。
请问这是芯片的特性,还是我寄存器设置有错误?谢谢

相关寄存器设置:
ACD_CR0.SAM: 12个转换周期
ACD_CR0.Buf: 1
ACD_CR0.Ref: 1.5V

ACD_CR0.CkDiv: PCLK时钟8分频

单次转换

网友A:
请问楼主后来解决了吗

网友B:
低于供电电压,有可能都不工作了。

网友C:
芯片没有问题,请再确认!

网友D:
是否有其他引脚上的输入电压大于Vcc?
L130没有5V耐压,要求所有引脚的电压都不可以大于Vcc或者AVCC,否则会影响MCU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