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一个简单的电流镜,看看基本功的重要性!

楼主:
模电,也被称为魔电,是因为这个领域非常神奇,它可以浅到老少皆宜,中学生也能玩;它可以深到处处是坑,即便是有几十年经验的老司机,一不留神也会掉坑里。

这个神奇性,正是模电的魅力所在!如果某个学科或领域太呆太死板,就失去魅力了。

下图中是某博导教授推导出的威尔逊电流镜电流增益传递函数,老夫花5妙钟扫一眼,就知道是错的,但是普通人如果拘泥于推导过程,你扫十眼也看不出问题所在,不信试试???

楼主(2021-07-31):
作为一名专业棋手,必须熟知各种开局,要注意各种飞刀开局,当然还要熟知各种残局的攻防要点,熟知特定残局下,子力走到哪个位置是必和的,哪些子力配置是必胜的,此时可以巧和或巧胜。

作为一名专业模电从事人员,要遵循同样的道理,必须熟知模电的方方面面,例如不要以为研究直流电源,就可以忽略电路的交流特性。

楼上这个推导过程,推导着满脑子都是机械的套公式,因为事先知道这种电流镜的电流增益近似为1,于是他就以为只要得到结果约为1,就天下大吉了,而完全忽略了电路的其它特性。

楼主:
我为何一眼就能看出来有问题?

因为大约在8年前,同样是在这个版块,有人发帖询问这个电路,说测试电路发现尖峰太大了。
我推导了下传递函数,发现确实如此,后来让他加个电容:

实际上,他所加电容值,比我们估算的理论值大很多,但是经试验,加这个频率补偿电容确实能解决问题。

我提示到这儿,大家应该能否反应过来,顶楼那个传递函数哪儿有病了吧?(不要以为结果是1就是正确答案。)

网友A(点评):
为甚么 问题要加个电容才解决 ?!

网友A(点评):
尖峰嘛,这让我想到发烧音响电路里的那个 消震电容,期望有朝一日能把这电容砍掉,实现真正的 无电容,这是业界努力的方向。

网友B(点评):
我的推理因CBE1的存在,相当于滞后,IC1提不上去,全注入到Q2去了,加了个超前补偿。加速 IC1.尖峰降低。二管上电时不平衡的。

网友B(点评):
请徐大指正,是否正确。

网友A(点评):
同样的管子搭建同样的电路,这外加电容的数值,大于,等于或小于「估计」,都有可能。

楼主:
就知道生硬地套公式,出问题确浑然不知,就能判断出对方水平如何了。
出问题不知道,却像酒足饭饱后的食客,拿着牙签挑着牙缝里的肉丝,打着饱嗝,摇摇摆摆地边走边讲大道理,说这里强调的是理论方法的应用,太尴尬了。。。

楼主:
有些初学者可能还没看懂奥妙在哪,那就再提醒一下:

站在纯数学的角度看,下面两个式子所得的结果,当β趋于无穷大时,是相同的。

但是,换一个角度看,这两个式子有天壤之别!!!!

谁能看出其中的奥妙的?

楼主:
技术就是一层窗户纸
薄薄的一层窗户纸没捅破之前,你想破脑袋,想三天三夜,也想不出来屋里有什么。
但是别人轻轻一点,点破之后,你会发现事情原来是如此之简单。

这个奥妙就是一层窗户纸,但我是不会告诉大师们地,尤其是一分钱不出,免费获取,做梦吧。激将法也不好使。

大师的粉丝可以帮大师把咨询费付了,我立马在这个帖子里,告诉你有什么关系!!

楼主:
我能从静态模型,推导出电路的稳定性,站在教课书的角度看,这是匪夷所思的。

这就是值钱的技术,用网络术语讲,是牛比特斯拉!奥里给!!!

【如果我跑教课书是抄相关结论,就一分钱不值了。】

谁要不服,打赏300元,立马现场演示!

网友C:
误差因该是平方因子才对,之前没注意大师那个电流误差是用小信号推导,我是按书上的没有用小信号推导,推导没h大师那么复杂

楼主:
论坛上PK太没意思了,没有实时性。

有些东西搞不懂,得跑去百度、翻书查资料,一等就是好几天。
我这与其说是与人PK,不如说是与百度PK的。

难道你们在复旦大学教书,学生课堂提问时,你说:等一下,让为师我来百度一下?

我们高中有个数学老师,刚从初中调来的,晚自习学生拿资料上的题目问他,很多时候都搞不定,他叫学生把问题抄在纸上,他拿回家研究一晚上,第二天再告诉人家怎么解答。很明显,这个老师是回家翻书查资料的。

有一次讲试卷,他在黑板上非常熟练的写求解过程,我们所有人都看不懂,等他把题目讲完了,有同学提醒他:你把另一个题目的答案抄这儿来了,是驴头不对马嘴。。。
大家一起嘘,那个数学老师恼羞成怒,把书往桌子上一摔,叫道:你们爱听不听,我讲不好照样能领到工资。。。

几十年后的今天,我又碰到一个大学老师,需要回家翻书查资料,才能和网友PK的。

网友A:
可以这样说,当初那些公式的推导,所考虑的还没到那么深入细致的程度。

网友A:
能洞悉各种坑,已不是基本功的层次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些初学者可能还没看懂奥妙在哪,那就再提醒一下:

β(β+2)/(β(β+2)+2)
多了个 (β+2) ,那就更接近 1 ,
而且,即使 β 为负值,结果也不会出现 ∞ 或负数。

网友A(点评):
噢,不对,当 β 为 0或负2 时,结果为零,β在 0至负2 之间,结果为负数,但是,(β+1)²+1 永远大于0 ,分母不为零,∞ 就不会发生。

网友D:
纯粹从数学角度来分析解题:
公式1=β(β+2)/【(β+1)²+1 】,分母永远大于等于1,结果取决于β,β为∞ 时结果为1;β小于-2和大于0时结果为正,β大于-2小于0时结果为负数,β=0或-2时结果为0.
公式2=β/(β+2),结果取决于β,β为∞ 时结果为1;β小于-2和大于0时结果为正;β大于-2小于0时结果为负数;β=0时结果为0.  β=-2时.哈哈分母为0了
难道坑就在于这个β为负2时

网友A(点评):
从数学的角度看这两道式子,丁是丁,卯是卯,各不相干,没所谓坑不坑的。

网友A:
原理性的解说,不会考虑 寄生参数 的作用。

网友A:
发烧功放跟扬声器连接的导线,有个戏称叫做「神经线」,
银,普通铜,单晶铜,铝,音质会不一样吗,如果真个是 会,那是唯心还是唯物 ?!

网友A:
看图认识电子元器件,不会连 寄生电容与引线电感都画出来;运放内部电路,不会把 隔离PN结 也画出来。

网友A:
不咋的,养家活口跟学术殿堂,走的是两条不同的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