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威尔逊电流镜的附加说明…

楼主(2021-07-31):
先引帖:

电路理论的应用(1)—电流镜
https://bbs.21ic.com/icview-3151044-1-1.html

楼主:
由上面帖子可见,威尔逊电流镜具有比基本电流镜更高的输出阻抗。

那么,其电流传输比(静态)是否优于基本电流镜呢?

下面就看看其电流增益(静态)。

楼主:
电流增益

楼主:
如果看其第一个近似,似乎与基本电流镜相同。但是,若仔细分析前面的式子可以发现,原式更接近于1。

所以,威尔逊电流镜不仅具有较高的输出阻抗,其还是相对更精确电流镜。

网友A:
仔细一看,大师你这个推导似乎有些问题,而且比较关键的结论也没有
你看看书上的结论

HWM
这个式子在忽略VA(取无穷大)且认为三个BJT的电流放大倍数一致的前提下就是本帖所给的式子。

楼主:
关于这里所述电流镜,还有一点需要说明:

注意相关模型未引入动态特性,所以基本属于静态分析。

有人提到“ 测试电路发现尖峰太大了”,还加了个“电容”,这些东西与这里的推导没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仔细一看,大师你这个推导似乎有些问题,而且比较关键的结论也没有
你看看书上的结论

你给的式子似乎考虑了下面“基本电流镜”的VA,我这里是忽略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给的式子似乎考虑了下面“基本电流镜”的VA,我这里是忽略了的。

我先前只注意到了推导输出阻抗,没注意到输出和输入你也是用小信号推导的,我是直接用电流关系推导的。
请问你这里用小信号要套那个负反馈控制信号框图模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先前只注意到了推导输出阻抗,没注意到输出和输入你也是用小信号推导的,我是直接用电流关系推导的。
...

套用的是反馈一般形式,之前就有相关论述。